求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资料

楼主(2008-11-06):
跪求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资料
在摩擦系数表中
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为0.1-0.15 但是没有标示其条件
这个东西非常笼统,很难理解
要是想要提高其摩擦系数,一般是应该怎么加工,表面要达到什么要求,才能达到相对应的摩擦系数?
谁有这个方面的资料啊。。。。。
厂里面的工程师有过建议:加大表面的粗糙度,就可以达到想要的摩擦系数
经过多方面查证,摩擦系数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加大表面粗糙度获得,但是达到了他的最高极限就不能有提升
粗糙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摩擦系数也会忽然加大,譬如说:两量块只要用力轻轻一按就很难分开
但是这两个粗糙度的极限值没有说明。。。
跪求相关资料

楼主:
  狗狗 百度上面找了N久都找不到这个方面的资料
请求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
平面磨削加工表面静摩擦系数与表面粗糙度关系的计算模型与实验分析

<<航空精密制造技术 >>2005年04期

楼主:
谢谢指点
还有更好的答案么???谢谢

网友:
cccc

world of warcraft power leveling wow power leveling power leveling runescape gold rs2 gold  wow gold 福彩3D 直流电源 枕式包装机 纸巾机 oil painting 枕式包装机 湿巾包装机 纸巾包装机 湿巾机 纸巾机 枕包机 纸杯机 paper cup machine Mass air flow 程控交换机 automatic rigid box line,paper converting and wrapping machines,automatic box makers,rigid set-up gift box,paperboard converting equipment

气动马达 气动搅拌机 油漆搅拌机,油墨/胶水搅拌器 金属探测门 runescape money rs2 money dofus kamas thermoforming Equipment bag making machine 产品设计 开关电源 储罐 中药提取设备 乳化机 反应釜 真空干燥箱 厚壁钢管

power leveling wow power leveling paper box making lines rigid paper box making lines paper box making machinery rigid paper box making machinery paper box forming machinery rigid paper box forming machinery rigid paper box equipment paper box equipment thermoforming machine thermoforming Equipment Plastic Machinery Plastic Thermoforming Machine Plastic Thermoforming Machinery Plastic Sheet Unit,Plastic Extruding Machine Plastic Machine prada shoes true religion jeans evisu jeans Ed hardy Gucci shoes Gucci Handbag adidas shoes Ugg Boots nike shoes LV handbags Jordan shoes new era caps

气动马达 气动搅拌机 叶片式气动马达 活塞式气动马达 滑片式气动马达 搅拌器 搅拌机 卧式气动马达 横切机

网友(2009-11-26):
<正压力和滑动速度对镀锌钢板摩擦系数的影响>

网友(2012-05-22):
是不是要考虑钢表面的粗糙程度,例如钢表面有没螺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