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挑长丝杠----请教

楼主(2008-11-07):
挑长2米直径30的车床丝杠    因为细长 老是震动该怎么办     是不是该用跟刀架啊

网友:
当然要用跟刀架啊,知道了还问。。

网友:
不但要用跟刀架,最好掉头加工,接螺纹。

网友:
:L 明知故问!
打屁股三十大板!

网友:
不但要用跟刀架,最好掉头加工,接螺纹。

不但要用跟刀架,最好掉头加工,接螺纹。

网友:
不但要用跟刀架,最好掉头加工,接螺纹。
不但要用跟刀架,最好掉头加工,接螺纹

网友:
这属于细长轴了,不用跟刀架那就是你本事~~~~楼主刚入行吧,我这外行看了就知道,没什么可笑的,起步总会出错~~~慢慢学呗~~

网友(2012-05-08):
切削方式的改变

   在车削加工中,一般走刀方向都是从尾座向床头方向,俗称正走向走刀。车削细长杠时需改用反向走刀,走刀的抗力方向使工件受拉应力。反向切削使工件受到拉伸作用,能消除振颤,使切削平稳,尤其是在车削丝杠外圆和粗切螺纹工序中,由于切削力大,更需要采用反向切削,尾座需装可伸缩的活顶尖。
   值得一提的是,在安装刀具时,刀尖应稍高于工件中心线0.1~0.15mm,使切削过程中刀具的切削前角增大,减少切削力,也就减少切削力对工件的压缩。同时,在切削过程中,刀尖还起着托起工件的作用,用以抵消跟刀架支承块对工件的反作用力,相当于跟刀架的第四个支承块。
   为了减少跟刀架支承块与工件的摩擦而造成支承块严重磨损,减少工件温度升高,同时冷却刀刃,在随时注意调整跟刀架松紧程度的同时,还需在切削过程中进行充分冷却和润滑,使切削顺利进行,保证粗车后螺纹的表面粗糙度。

游客

网友(2012-07-18):
车细长轴正确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刀架

跟刀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