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阀门编号

楼主(2008-11-07):
收到设计院图纸,材料清单是一些阀门,其中阀门的编号,如搞不懂啥意思,估计是按照国标,哪位楼主能解读一下,如D343H-25C-DN40

网友:
应该是蜗轮传动法兰连接的双偏心蝶阀,公称压力2.5Mpa,阀体材料为碳钢,公称通径40mm

阀门型号编制方法和阀门标志
阀门型号通常应表示阀门类型、驱动方式、连接形式、结构特点、公称压力、密封面材料、阀体材料等要素。
阀门型号的标准化对阀门的设计、选用、经销,提供了方便。
当今阀门的类型和材料种类越来越多,阀门型号的编制也愈来愈复杂。我国虽然有阀门型号编制的统一标准,
但愈来愈不能适应阀门工业发展的需要。目前,阀门制造厂一般采用统一的编号方法;凡愈来愈不能适应阀门
工业发展的需要。目前,阀门制造厂一般采用统一的编号方法;凡不能采用统一编号方法的,各生产厂都按自
己的情况制订出编号方法。
阀门型号编制方法
JB308-75 《阀门型号编制方法》适用于工业管道用闸阀、截止阀、节流阀、球阀、蝶阀、隔膜阀、
旋塞阀、止回阀、安全阀、减压阀、蒸汽疏水阀。它包括阀门的型号编制和阀门的命名。
1、阀门的型号编制阀门的型号由7 各单元组成,其含义如下所示。
1)1) 类型代号:类型代号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如表1-39 所示。
2) 传动方式代号:按表1-40 的规定,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3) 连接形式代号:按表1-41 的规定,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4) 结构形式代号:阀门的结构形式代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闸阀按表1-42 的规定;截止阀、柱塞阀
和节流阀按表1-43 的规定;球阀按表1-44 的规定;蝶阀按表1-45 的规定;隔膜阀按表1-46 的
规定;旋塞阀按表1-47 的规定;止回阀按表1-48 的规定;安全阀按表1-49 的规定;减压阀按表
1-50 的规定;蒸汽疏水阀按表1-51 的规定;排污阀按表1-52 的规定。
5) 阀座密封面或衬里材料代号:阀座密封面或衬里材料代号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按表1-53 的规定。
6) 公称压力代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其数值是以兆帕(MPa)为单位的公称压力值的10 倍。用于电站工业
的阀门,当介质最高温度超过530℃时,其数值是以兆帕(MPa)为单位的工作压力值的10 倍。
7) 阀体材料代号:用汉语拼音字母表示,按表1-54 的规定,PN≤1.6MPa 的铸铁阀体和PN≥2.5MPa的碳素钢
阀体省略本代号。
表1-39 阀门的类型代号 表1-40 阀门的传动方式代号
阀门类型 代号 阀门类型 代号
安全阀 A 球阀 Q
蝶阀 D 疏水阀 S
隔膜阀 G 柱塞阀 R
上回阀和底阀 H 旋塞阀 X
截止阀 J 减压阀 Y
节流阀 L 闸阀 Z
排污阀 P
注:低温(低于-40℃)、保温(带加热套)和带波纹管的
阀门、抗硫的阀门,在类型代号前面分别加汉语拼音
字母D、B、W和K。
阀门类型 代号 阀门类型 代号
传动方式 0 伞齿轮 5
电磁-液动 1 气动 6
电-液动 2 液动 7
蜗轮 3 气-液动 8
正齿轮 4 电动 9
注:1、手轮、手柄和扳手传动的,以及安全阀、减压阀、蒸汽
疏水阀可省略本代号。
2、对于气动或液动,常开式用6K、7K 表示,常闭式用6B、7B
表示;气动带手动,用6S 表示;防爆电动,用9B 表示;
蜗杆-T 型螺母,用3T 表示。
3、代号2 及代号8 是用在阀门启闭需由两种动力源同时对阀门
进行动作的执行机构。
表1-41 阀门的连接形式代号 表1-42 闸阀结构形式代号
连接形式 代号 连接形式 代号
内螺纹 1 焊接 6
外螺纹 2 对夹 7
两不同接连 3 卡箍 8
法兰 4 卡套 9
注:焊接包括对焊和承插焊。
闸阀结构形式 代号
楔式 弹性闸板 0
单闸板 1
明杆
平行式 双闸板 2
楔式 单闸板 3
双闸板 4
单闸板 5
双闸板 6
单闸板 7
暗杆
平行式
刚性
双闸板 8
表1-43 截止阀、柱塞阀和节流阀结构形式代号
截止阀、柱塞阀和节流阀结构形式 代号 截止阀、柱塞阀和节流阀结构形式 代号
直通式 1 直流式(Y)型 6
Z形直通式 2 直通式
3
平衡阀
角式
7
三通式 8
角式 4 9
表1-44 球阀结构形式代号
球阀结构形式 代号 球阀结构形式 代号
直通式 1 四通 6
Y型 2 直通式 7
L形 3 T形 8
T形 4 L形
三通
9
浮动式
三通式
5 半球直通 0
表1-45 蝶阀结构形式代号
蝶阀结构形式 代号 蝶阀结构形式 代号
中线式 1 中线式 6
单偏心 2 单偏心 7
双偏心 3 双偏心 8
密封型
连杆偏心(变偏心) 4
非密封型
连杆偏心(变偏心) 9
表1-46 隔膜阀结构形式代号
隔膜阀结构形式 代号 隔膜阀结构形式 代号
屋脊式 1 闸板式 7
截止式 3 角式Y形 8
直流板式 5 角式T形 9
直通式 6
表1-47 旋塞阀结构形式代号
旋塞阀结构形式 代号 旋塞阀结构形式 代号
L形 2 L形 6
直通 3 直通 7
T形三通 4
油封密封
T形三通 8
四通 5 直通 9
填料密封
静配
T形三通 0
表1-48 止回阀结构形式代号
止回阀 代号 止回阀结构形式 代号
直通式 1 回转蝶型止回式 7
立式 2 截止止回式 8
升降
角式 3
单瓣式 4
多瓣式 5
旋启
双瓣式 6
表1-49 安全阀结构形式代号
闸阀结构形式 代号
带散热片 全启式 0
微启式 1
全启式 2
全启式 4
双弹簧微启式 3
微启式 7
带扳手
全启式 8
不封闭
带控制机构 6
脉冲式 9
杠杆式 5
表1-50 减压阀结构形式代号
减压阀结构形式 代号 减压阀结构形式 代号
直接作用波纹管式 1 先导波纹管式 4
直接作用薄膜式 2 先导薄膜片 5
先导活塞式 3
表1-51 蒸汽疏水阀结构形式代号
蒸汽疏水阀结构形式 代号 蒸汽疏水阀结构形式 代号
浮球式 1 蒸汽压力式 6
迷宫或孔板式 2 双金属片式或弹性式 7
散口向上浮子式 3 脉冲式 8
液体或固体膨胀式 4 圆盘式 9
散口向下浮子式 5
表1-52 排污阀结构形式代号
排污阀结构形式 代号
液面连接 截止型直通式 1
截止型角式 2
截止型直流式 5
截止型直通式 6
截止型角式 7
液底间断
浮动闸板型直通式 8

网友(2010-08-11):
D

3

4

3

H

25

C

DN400

2..5MPa

4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