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齿轮还能用吗?----如图,请教

楼主(2008-11-07):
减速机中的斜齿轮有一个齿中间断裂,如图所示。模数8。还能用不?或者有什么补救方法。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可以堆焊修补

网友:
二楼说的好,也可以镶个同样模数的齿。

网友:
可以修一下,如果没有裂纹,直接用也行,我见过一个齿轮比这严重得多,还坚持了一年多呢!

网友(2008-12-18):
对激光熔覆再制造技术来说,楼主的问题是小菜一碟。

网友:
4

考虑维修的性价比

网友:
如果载荷不太大的话,坚持用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重新镀一下的

网友(2009-03-10):
可以补焊,精修一下,应该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尽快作备件吧!

网友:
看你想用多长时间了,要是应急还是可以将就用的...

网友:
怎么会这么个坏法……?
  b  V" h: t1 a8 @7 U看图还有40%左右的齿面是好的,应该可以将就用,建议查看下其他齿面,估计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网友:
可以补焊,可以坚持一段时间,备件还是要做的

网友:
要看用在哪里啊!

网友:
8个模数的一般是很大的齿轮了,用堆焊的方法还是很可行的,性价比高

网友(2009-04-29):
除了堆焊  镶齿 还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
可以修一下

网友:
弥补的办法很多,就看值得不值得,堆焊,螺钉固定,还要看这个齿轮的尺寸大小

网友(2009-11-19):
如果是低速齿轮,也许可以考虑修复,但传动精度肯定大大降低。

网友:
如果修的成本高,不如换新的

网友:
既然是8模数的齿轮,我想受力不会太大,缺一个齿继续用问题不大
我在现场看到比这损坏更严重的齿轮照用不误哈哈

网友:
无论如何,买台新减速器只是早晚的事儿。

网友:
都已经才下来了,如果急用,还不如换个新的,免得再折腾

网友:
换新减速机到不用,节约点的话换齿轮或齿轮轴
一般是高速轴损坏是吧

网友:
根据使用情况,可以堆焊修补,减少负荷使用。

网友(2009-12-25):
模数8的齿,如果外径不大能在现有设备上加工,镶齿最好;外径大无法加工,采用堆焊后修复

网友:
可以焊补或镶嵌

网友:
先用焊的办法。然后尽快去做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