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中的shut-off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8-11-07):
模具中的shut-off是什么意思啊?
When sizing the core and cavity into your mold you must maintain at least 2 times the square inch area of the impression for the shut-off. Example; a 6”x6” (36 sq.”) mold impression needs to be in a block at least 8.5”x8.5” (72.25sq.”).

特别是这里边的这个shut-off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真的没人会?打死我也不信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当大小的核心和型腔模具到你必须保持至少2倍平方英寸面积的印象为关闭。例如,一个6 “ x6 ” ( 36平方米“ )模具的印象需要在一个区块至少8.5 ” x8.5 “ ( 72.25sq 。 ” ) 。应该是吧

网友:
shut-off    为关闭  关掉

楼主:
多谢啦,各位

网友:
趁机学习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你在模具中排列型芯和型腔时,你必须保证模具的横截面面积为两倍的型面(?)面积以确保模具的闭合。例如:一个模具的型面(?)为6x6英寸(36平方英寸)时,那么整块模具的横截面积应为8.5x8.5英寸(72.25平方英寸)。
关于型面我打个问号是因为我对模具方面的知识还是不太了解,具体的定义应该为模具的工作区域的面积,impression在此的意思是压痕,那么应该是最外的飞边以内的面了。请各位大佬给定义下型面的意思,我忘得差不多了。shut off的意思是关闭,但在这里应该解释为闭合,即上下面的闭合。

网友:
travel英语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英语需要加强

楼主:
我想型面应该是指分型面吧,根据各位的解释我想是否翻译成合模是否更好一点呢?

网友:
ok

好贴顶起。厚道的行为,要看要顶。
-------

网友(2015-03-13):
碰穿   kiss off  (k/o)
插穿  shut off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