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通止规到底在测什么?

楼主(2008-11-07):
螺纹通止规要求螺纹通规通,止规止。
但是如果螺纹通规止,说明什么?
螺纹止规通,又说明什么?

网友:
在牙型正确的前提下螺纹通止规检测螺纹中径

网友:
对外螺纹而言,螺纹通规是做到中径上偏差,所以能通过就表示产品合格,通不过就表示螺纹做大了,要再修一刀;
螺纹止规做到中径下偏差,所以只能通过2~3牙,如果也通过,就表示外螺纹做小了,产品成为废品

网友:
螺纹赛规与螺纹环规主要测量螺纹的中径。

网友:
检具不是万能的,只是方便而已。具体没什么的我有在哪本书上看过,是一本螺纹手册上的。

网友(2009-02-09):
在牙型正确的前提下螺纹通止规检测螺纹中径。
对外螺纹而言,但是如果螺纹通规止,说明螺纹中径大;螺纹止规通,又说明螺纹中径小。

网友(2009-03-19):
检测的是螺纹的中径,螺纹检测规在检定时,也是检测其中径.

网友:
螺纹通止规只能检测螺纹的作用中径,大径和底径等均无法准确测量出来.

网友:
用来测量中径

网友:
只能检测工件螺纹的中径

网友:
原来是测中径的  知道了

网友(2009-05-11):
其实关于中径的问题现在还有砖家一直在探讨,究竟是单一中径还是平均中径更确切一些?

网友:
同意8楼观点:作用中径!
中径分作用中径和单一中径两个工艺参数。

网友(2010-01-02):
主要测螺纹的中径

网友:
敢问楼主
你都通规止,止规通了你还要那东东干嘛?

网友(2010-02-04):
螺纹通规是综合测量中径、底径和大径的,螺纹止规只测量中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