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AD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07):
复制以后图形重叠,要保留原图形的情况下,新复制的图形无法单独进行旋转,请教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
如果复制后图形重叠分不清楚,干脆回复到复制前的状况重新复制。复制后的图形是一个单独对象,与原来的图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不能单独旋转呢?本人从未遇过这种现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制以后图形重叠,要保留原图形的情况下,新复制的图形无法单独进行旋转,请教各位有何高招?

不要框选 一条一条线的点  不会选到原图形的 点旋转命令 鼠标点在圆心 输入60 回车就可以了
或者用阵列  选环形阵列 拾取中心点  项目总数为2(如果需要多个键槽的话可以该数值) 填充角度输入60  就OK了

网友:
又发现一个更好的方法:先划一条30度的线(只要在极轴追踪里加一个30度角就可以) 然后镜像

楼主:
谢楼上的高招,我已经试用过,办法很不错。

网友:
旋转命令---选取要旋转的对象---指定基点(圆心)---  C 回车---输入要旋转的角度回车即可。

网友:
就是那么简单,楼上各位真好样的,乐于助人呀~

网友:
我采用的方法是:原地复制好,再使用旋转命令,选取对象时采用“P”的方式,

网友:
快捷键RO回车,点圆中心,输入60度就好了

网友(2009-04-10):
我是画一根30°的线,镜像一下。

网友(2009-05-27):
很简单,点击键槽和中心线,然后按旋转按钮,打上60就可以了

网友:
选择键糟以及圆的中心线,然后在按下圆中心线的中点(记住中点要在圆心上,你的图上有根中心线就不在),右击旋转,再右击复制,输入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2009-07-08):
复制  在粘贴的时候将粘贴位置拉的离原图远点应该就不会重叠了!
试试看!

网友(2018-06-01):
如果复制后图形重叠分不清楚,干脆回复到复制前的状况重新复制。复制后的图形是一个单独对象,与原来的图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不能单独旋转呢

网友(2019-07-05):
我是新手,我表示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