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量具配件有没有单卖的地方---请教

楼主(2008-11-07):
同标题    主要是卡尺,千分尺,千分表............

网友:
具我了解,卡尺是没有配件买的,我朋友做着方面的,也是听他说的3 A4 A8 q2 t' ~% H
只 可维修,行就OK,不行就在请购?

网友:
一般都是厂家提供有配件,需要单买,价格不低哦,比较麻烦,如果价值不高的话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
有单卖,不过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对量具维护有卖,个人买比较贵,还有代理商是有厂家零部件送的.不过时间有点长

网友:
精密量具配件有单卖的,保证质量,不知道你要哪个厂家的?我的电话13621124397

网友(2008-12-07):
应该没有单卖的!其实那样很贵的!并且你还需要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