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提高车床工件的粗糙度Ra0.8---请教

楼主(2008-11-07):
有谁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提高车床工件的粗糙度Ra0.8,我车的内孔直径为ф42.我个人觉得这个要求有点高了,有哪位大师晓得好办法,可否赐教????

网友:
精车能到0.8都已经非常困难了
/ U* k& I# J: H( W理论上可以,但是设备的老化,人员的操作等等考虑上去,能有1.6就很好了

网友:
用钢球挤压。

网友:
达到0.8也不难,但要考虑机床精度(特别是主轴),刚性,以及工装装夹刚性,选用刀具,刀具装夹,切削参数等多方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长度多少,通孔还是盲孔,应该用滚压的方式能达到要求

网友:
我们就能达到,就是数控车,

网友:
车外圆还相对好些,内孔更难保证,关键取决材料、设备、刀具、参数、冷却等

网友:
在同等条件下,粗糙度与刀片R角和吃刀量有直接关系.

网友:
应该不是很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给我的办法,但我们现在是批量生产,孔的长度是10,直径是φ40,要达到Ra0.8是很难,。最主要是批量生产。

网友:
车床我就受不了    噪音太大啊     数空 车床还可以啊

楼主:
谢谢!我们就是用的CK6136数控车床加工的!!!

网友:
孔的长度是10,直径是φ40,要达到Ra0.8是很难,是什么材料

网友:
车完了用砂纸打

网友:
可用38钻头先钻,再用40钻头扩孔,40钻头必须磨出修光角

网友:
我觉得再不能改变机床的情况下,主要还是跟材料和刀具有关。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用不易磨损的高硬度刀具,陶瓷刀片,CBN刀片或者宝石刀。
同时在工艺上,小进给,高转速。达到0.8没什么问题。

网友:
表面粗糙度 刀尖圆角
0.2 0.4 0.8 1.2 1.6 2.4
进给量f(mm/rev)
0.6
1.6
3.2
6.3
8.0

0.05
0.08
0.12

0.07
0.12
0.16
0.23

0.10
0.16
0.23
0.33
0.40

0.12
0.20
0.29
0.40
0.49

0.14
0.23
0.33
0.47
0.57
0.17
0.29
0.40
0.57
0.69
以上表格列出了获得Ra值条件下推荐的最大进给量。
SECO车削样本中的表格。

网友:
活干下来拿到钻床再铰一下不就快了吗,车的时候就不考虑光洁度和高精度了,这也许是最快的办法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我们用的材料是20CrMo,产量有点大。

网友:
上下翻了几遍,才看全你的条件.请下次一下讲个清楚.或者上传的图纸.

建议:
1) 通孔或有退刀槽,镗孔留余量 用浮动成型绞刀绞孔
2) 盲孔, 参照17楼的参数,选用好的刀头,刚性好的刀杆车削.

网友:
车0.8难度不小啊!真的能车出来么?又上了一课。

网友:
有一种加工方法,冷挤!
一些气缸和液压缸的内孔加工就是采用这种刀具,不过要专门订制刀具,Φ42的挤刀大约需要2000-3000元,浙江那边有专门做这个的,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有一种加工方法,冷挤!
一些气缸和液压缸的内孔加工就是采用这种刀具,不过要专门订制刀具,Φ42的挤刀大约需要2000-3000元,浙江那边有专门做这个的,你可以查一下

又上了一课啊,

网友:
如果机床刚度好,0.8应该没什么太大难度,主要是车的参数及刀具后角参数的选择。

网友:
如果批量大,用拉床加工最合适

网友:
20CrMn用车的要达到0.8的粗糙有点不太可能,用拉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2008-12-22):
以我的经验

如果粗-精镗无法达到0.8,则也就只有等着磨了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还是最后铰孔比较快点

网友:
批量生产Ra0.8没问题,我见过以车带磨的。机床+刀具需要改进。另外楼主将零件材料以及材料状态都应该说明,不然没法对症下药

网友:
a.使用涂层车刀
b.改变刀具后角
c.使用数控车床

网友:
现在突然对加工感兴趣了,又学了许多!

网友:
普通车床到3.2都不错了。老床子一般都6.3,数控床子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车床加工0.8粗糙度应该不算太难,机床刚度好、精度能达到,选择合理的切削速度和进给量就可以啦,当然刀具的刃磨也很有讲究的。

网友:
在车床上研磨或抛光都能达到此粗糙度,就是效率低,形状误差不能保证,不过研磨尤其是抛光,尺寸改变很小。

网友:
什么材料的这么高的要求怎么不去磨啊。能车个1.6就不错了,要是铸铁你可以考虑下光刀啊

网友(2009-05-06):
定制一把冷挤压的刀具,3000-4000元,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0.4以上,每把刀具的寿命达上万件,在钻床上就可以加工,留几丝余量,几秒钟就可搞定一个

网友:
外圆车到0.8不难,内孔还是有点难度的,选择合理的切削参数是必要的,刀具参数要重视,特别是后角。

网友:
拿去磨啊,0。8很难车啊

网友:
要达到Ra0.8是很难

网友:
还是滚压比较方便快捷!

网友:
普车能难达到!个人觉得可能还得上磨床!

网友:
不是没有办法,尝试用下新型刀片(如:CBN等),现在的发展趋势是以车代磨,请楼主告诉下车削工件的材质,硬度,机床的转速等参数

网友:
我车的内孔比外圆光洁度还好,自己磨的刀

网友:
精车后挤压。可用钢球,也可自制压刀,在冲床上挤压!一样可批量生产!

网友:
只有用精车后再细车  能够达到 但是由于设备 人员的原因 加工起来也比较困难的

网友:
大哥,那叫降低表面粗糙度,挤压法不错

网友:
数控车转速要高(10000以上)才行。就精车后用钢球挤压或在冲床上用压刀!

网友:
这个 基本上 很难

网友:
普车是很难做到的,车孔不好散热
用数控车没问题

网友(2014-09-15):
砂纸打磨一下行不

网友:
这个你也要看材质的。车床主轴轴承没问题的话我的经验是45钢调制硬度30-32.精车。如果是其他材质就不一定了。如果是通孔可以考虑滚压。方法很多,关键是你没把问题说清楚,比如材质,通还是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