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请教

楼主(2008-11-07):
一件不锈钢工件,加工一M4的孔,厚度15m,底孔都打到3.5了,还是不好加工,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底孔都打到3.5了?为什么用3.5,请说说

网友:
不锈钢是比较难攻...
我曾经搞断过N多小丝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挤压丝锥试试应该能解决问题,我们单位试过

网友:
国产料是不好做,进口料就好攻了!

网友:
孔底3.5了,那螺纹是M几x几的,我怀疑你这个工件加工已经有问题了, 呵呵,好玩的是,我们厂里干了2年的工人都不知道丝锥有头遍和二遍之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攻不锈钢应该用酱油比较好吧

网友:
说详细点来听听

网友:
头遍和二遍之分?
我也不知道?能解释下吗

网友:
两锥丝攻一般是手攻丝锥,机攻一般是只有一攻成型,没有两攻的.

网友:
厚度是15m?????

网友:
底孔加工到3.4,用日本的丝锥(虽然那里的人不行,但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市场上有买不锈钢专用的攻丝油.

网友:
别这么较真,改攻M6的就不那么易断了

网友:
bu you gang gong si

可以用油酸攻丝

网友:
我今天也加工了不锈钢!难啊,10块的M6的丝攻短了好几根!心疼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材料的问题。当时打3.3的底孔攻不了,改打3.5的底孔,用的日本富士牌下旋丝锥,专用攻丝油,猪油都用了,还是不行。后来换了材料就好多了!
谢谢大家。 祝兄弟们工作顺利

网友:
非得M4这么小吗?

网友:
不锈钢一个让人头大的东西

网友:
悠悠你要再悠着点,机用其实的也有头遍和二遍之分啊!

网友:
将丝锥后角磨一下,减少接触面试一试

网友:
攻丝, 三点很重要
1,丝锥本身的质量,不锈钢这东西,还是用日本丝锥比较好。虽然价格很贵,当然要避免买假货
2,零件材料。国内很多不锈钢,加工性能很恶劣。
3,润滑。合理的润滑还是必须的。相对来说,前两点,是根本的。

网友:
M3攻15MM深的不锈钢也做过,不过材料都是小日本的.
小日本的东西是贵M3的要好几十元.贵啊!

网友:
丝锥不行,选用好的丝锥。

网友:
机用的有头遍,二遍之分,难道不乱牙吗?有头遍,二遍之分,说明你们家丝锥不行。

网友(2008-12-13):
用挤牙丝攻做,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丝锥不仅有头遍二遍之分,甚至还有三遍之分,没听说过吧!是用手工刃磨的,磨的好不会错牙烂牙的,不能再说了!这是我多年的经验。

网友:
我只知道手攻的有一,二,三遍之分,还没有听说过机用的也有一,二,三遍之分的也,小弟我长见识了哟

网友:
先用一锥在用二锥,加点铅油

网友:
攻丝时,加攻丝油。不锈钢是比较难

网友:
酱油?呵呵!以前没有听说过!我建议用头攻,二攻,三攻

网友:
采用这种W2Mo9Cr4VCo8或者高速钢材料的丝攻,常用的是丝攻HRC是达不到要求的,另外你要注意加点切削液(或者攻丝油),推荐切削液。常用的碳素工具钢经淬火和低温回火后,在室温下虽有很高的硬度,但当温度高于200℃时,硬度便急剧下降,在500℃硬度已降到与退火状态相似的程度,完全丧失了切削金属的能力,这就限制了碳素工具钢制作切削工具用。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温度过高加上一定的外力还促使奥氏体不锈钢象马氏体转化,也就是说使你的304变成404甚至更高硬度的东西。

网友:
不锈钢攻丝,建议加醋作为切削液
用质量好的机用丝攻,别用手用丝攻。

网友:
M4以下的手用丝攻好像没有三攻,只有头攻和二攻

网友:
我们以前攻不锈钢也用酱油的

网友:
攻丝技巧

钻孔时用G83指令   如G83 Z-20.0 R1.0 Q5.0 F800
攻丝时用G84指令   如G84 Z-20.0  R1.0  Q5.0F1.25

网友(2009-08-16):
楼上的G84后面的F值恐怕错了 M4

网友:
用进口专用丝锥,最好有专用夹头来攻.

网友(2009-09-26):
国产钢板我攻过,用的是钢结构专用那种螺丝,效果特好,断了不心疼。- 。-

网友:
小孔都易断丝攻。但一般都是丝攻不行

网友:
头遍和二遍之分?
我也不知道?能解释下吗
引用 网友B:

我们叫头攻,二攻,你去买丝攻的话肯定一对卖的,没有单个卖的。
头攻,引导比较长,便于旋入
二攻,引导短,通常用于攻盲孔螺纹

网友:
用进口的丝锥啊

网友:
底孔打大了,不过可能还是丝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