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28TC模拟软件

楼主(2008-11-08):
GSK928TC模拟软件软件介绍:GSK928TC仿真, 数控机床仿真器 (GSK928TC)
========================================================================
                  欢迎您使用本软件!
    版本号:Ver 1.02
一、运行环境:
软件平台:WIN98/WIN2000/WINXP
        硬件建议:显示器屏幕分辨率使用800x600或以上、CPU频率300或以上,内存32M或以上。
二、功能描述与使用:
* 本系统可以输入并正确、稳定运行所有G代码及广州数控928TC的其它标准代码;
* 可以真实模拟928TC的车削效果;
* 界面输入完全仿真;
* 运行性能稳定。
三、技术解答:
    1、名词解析:
本版本可用G代码 包括:
G00 快速定位
G01 直线插补
G02 顺圆插补
G03 逆圆插补
G04 定时延时
G22     程序循环开始
G80     程序循环结束
G26 X、Z轴返回参考点
G27 X轴返回参考点
G29 Z轴返回参考点
G32     Z轴攻牙循环
G33 螺纹切削
G74 端面深孔加工循环
G75 (内、外圆)切槽循环
G90 内、外圆柱面循环
G92 螺纹切削循环
G94 内、外圆端(锥)面切削循环
本版本可用M代码 包括:
M00 暂停
M02 程序结束,回参考点
M03 主轴顺时针方向
M04 主轴逆时针方向
M05 主轴停止
M10 工件夹紧
M11 工件松开
M20     程序结束循环加工
M30 程序结束回参考点,关主轴,关冷却液
M8      冷却开
M9      冷却关
M32     润滑开
M33     润滑关
本版本可用T代码 包括:
T00~T09;
T10~T40。
编程方法详见<<GSK928TC车床数控系统操作手册>>
    2、菜单功能:
程序设置:1.工具栏的显示.
    2.速度设置:用于控制程序的运行速度。这项功能主要是用于低配置的计算机和
      缩短加工过程的场合使用。当速度为缺省值即最慢时,加工过程将具有所有图
                    形功能,包括实时刷新屏幕、工件刷新和刀具速度调节功能。当提高速度时将
      依次失去这些功能,但不影响最终的结果。
                    建议当计算机的CPU频率大于500时可以使用最慢的速度运行。
     3.退出程序。
        工件测量:1.直径测量:用于测量工件的直径,当选中这项功能后把鼠标移到工件欲测的截面
                    处,按下鼠标的左键,在屏幕的左下方就会出现测量结果。
                  2.长度测量:
      1)手动测量方式:
        当选中这项功能后,首先把鼠标放在要测量的第一个点后按鼠标的左键,
        然后把鼠标放在第二个点按左键后,在屏幕的左下方就会出现这两点在工件
        的长度方向上距离的测量结果。
      2)自动测量方式:
                      当选中这项功能后,把鼠标移到要测量的工件段的任意位置上,程序就会自动
        测量出从鼠标位置起,左边和右边第一个直径发生改变的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3)刷新屏幕:清除屏幕的多余象素,刷新工件的光反射。
参数设置:  1)毛坯参数:包括直径,长度的设置。
      2)当前刀具:选择刀具。
机床操作:
      1)初始化:
        将工件恢复为毛坯状态,重新确定刀架的位置,清除内存种的代码,使程序
        处于初始状态。
      2)夹紧工件。
      3)松开工件。注意:改变毛坯的尺寸之前要使工件处于被松开的状态。
      4)刀具选择。可以选择一至四号刀及自行定义刀具形状。
帮助:      版本说明和本帮助文件。
面板控制功能详见<<GSK928TC车床数控系统操作手册>>
   3、工具栏
        打开工件映像文件:用于打开一个已经储存的工件映像文件,文件的扩展名为MAP.

        保存工件映像文件:把当前的工件储存为一个映像文件,文件的扩展名为MAP.
        循环启动: 同操作面板上的进给保持按键。

        进给保持: 同操作面板上的暂停按键。
        松开工件: 必须在手动或自动且主轴停止的情况下执行。
        夹紧工件: 必须在手动或自动且主轴停止的情况下执行。

        初始化:   用于恢复工件的毛坯形态。

        工件掉头: 把工件的另一头作为装夹位置。(必须在停止主轴且松开工件的情况下)
        主轴操作: 在自动或手动状态下用于开启或关闭主轴。(在主轴停转的状态下,按一次开启主轴,再按一次关闭主轴。)
  刀库:     用于建立、删除刀库以及刀具的定义、添加及安装。
     具体操作如下:
            1、如果在程序的目录下没有刀库文件(daoku.dat)
        则需先建立刀库(首先按添加刀具按钮,然后在自定义刀具对话框定义刀具后并存盘退出)。
     2、刀库建立后可以继续添加新的刀具(总数不超过十把)。
     3、安装刀具:在刀库管理的对话框下把选择好的刀具编号填写到刀架的输入框内。
                  然后选择一把当前使用的刀具(缺省状态为一号刀);
        快速/进给:同操作面板上的功能按键,切换快速和进给状态。
        刀具轨迹: 用于显示和隐藏刀具运动的轨迹,轨迹用红色直线表示。

    四、注意事项:
1. 在使用了刀偏后的第一条指令请勿省略参数。
2.刀具轨迹显示功能是以红色线代表,如果要显示刀具必须关闭此项功能。
        3. 在代码的运行的过程中尽量不要使程序刷新画面,否则可能会影响工件的加工。
        4. 在手动点动时候如果放开按键时鼠标移开了按键区域将不能使刀架停止。
5. 自定义刀具功能还处于测试阶段,因此功能尚未完善,敬请原谅。
6. 每行代码之间不能有空行,否则空行后面的代码将不能执行。
7. 如果经常出现不明的语法错误警告,请重启计算机。

网友(2009-06-01):
有使用说明吗

网友:
928    很落后的样子

网友(2011-06-04):
顶楼主,支持楼主!!!!!欢迎继续发帖!!

网友(2011-08-01):
编辑程序后,在进入的时候会出错,有遇到只带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12-02-02):
谢谢楼主分享顶楼主,支持楼主!!!!!欢迎继续发帖!!

网友:
非常感谢,很好的东西

网友(2012-08-31):
下个试试

网友(2012-11-10):
唉,不会用啊

网友:
下了,不会用啊,有使用手册吗

网友(2015-11-04):
只能是车床吗?加工中心可以吗

网友(2024-11-06):
这个模拟软件真好,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