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绕线机构,需用一正反牙双螺纹轴---请教

楼主(2008-11-08):
有一绕线机构,需用一正反牙双螺纹轴,据说有标准件,不知何处买,想自己加工,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2012-04-05):
我也需要这个东西,哪能买到

网友(2014-05-30):
下载下来乱码,什么情况!

网友:
寻求作滚筒加工的厂家

网友:
这个东东吗

网友:
这个叫做往复丝杆,有的也叫做绕线轴,正反螺旋槽,在端部平滑对接。

网友:
往复轴或排线器,自己加工数控车床就可以,普通车床需要改装。我都是普车加工,俩端对接手工加套拼接,钳工修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