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原则是怎么样的----请教

楼主(2008-11-08):
请问最大实体原则是怎么样的?
如,我一个孔2.5的直径公差+/-0.1
两个测量值为2.45,2.55
它们的补偿公差如何计算?

反之,如果是最小实体的话, 又是多少?

如果您懂的话, 麻烦说详细些,因为这个我还不是很懂

网友:
具体也不太好说,你自己下附件看吧,里面有讲到最大最小实体

网友:
LZ知道什么是MMVC,MMVB吗?

网友:
最大实体尺寸就是处于公差范围内,具有最大实体的极限尺寸?看下公差配合的书,上面有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大實體狀況:在公差範圍內,孔最小,軸最大。
最小實體狀況:在公差範圍內,孔最大,軸最小。
如2.5±0.1的孔,最大實體狀況為2.4,最小實體狀況為2.6。
公差補償通常是用在裝配上,用來確立形狀或位置公差的依據。

网友:
最大实体原则就是用材料做多,最小则是用材料最少。
轴的最大实体尺寸是公称直径+上偏差
孔的最大实体尺寸是公称直径+下偏差

网友:
顺便还想问一下:+/-0.1和±0.1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吗?个人认为前者是+0/-0.1。欢迎拍砖!

网友:
我也問一下
+/-0.1合乎圖面標註的規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解释最明白!顶一个!

网友(2008-12-12):
引用 楼主:
请问最大实体原则是怎么样的?
如,我一个孔2.5的直径公差+/-0.1
两个测量值为2.45,2.55
它们的补偿公差如何计算?

反之,如果是最小实体的话, 又是多少?

如果您懂的话, 麻烦说详细些,因为这个我还不是 ...

最大实体原则一般常用在位置度定义中,其实质就是在被测实际尺寸偏离最大实体尺寸时,允许其尺寸的偏移值(Bonus tolerance)补偿给初始设定的形位公差值.
在轴孔类的静装配中,相对于独立尺寸原则,其优点是允许更多的符合装配要求的零件被接收,相当于放宽了尺寸变化范围,减少了废品,降低了生产成本.

举个计算的例子,如下图
一内孔尺寸23.50+/-0.10mm, 位置度(diameter)0.20mm,应用最大实体原则.
则其最大实体尺寸23.50-0.10=23.40mm,最小实体尺寸23.50+0.10=23.60mm.
实测值23.40时,允许最大位置度0.20.
实测值23.50时,允许最大位置度0.20+(23.50-23.40)=0.30.
实测值23.60时,允许最大位置度0.20+(23.60-23.40)=0.40.

而未加注最大实体要求的话,位置度允许最大值始终是0.20mm.

建议学习ASME Y14.5M-1994.

网友A:
够详细!!! 楼上师傅再来个轴的吧!

网友B:
顺便还想问一下:+/-0.1和±0.1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吗?个人认为前者是+0/-0.1。欢迎拍砖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详细!!! 楼上师傅再来个轴的吧!

再举个计算的例子,如下图
一轴尺寸23.50+/-0.10mm, 位置度(diameter)0.20mm,应用最大实体原则.
则其最小实体尺寸23.50-0.10=23.40mm,最大实体尺寸23.50+0.10=23.60mm(装配最恶劣情况时的尺寸).
实测值23.60时,允许最大位置度0.20.
实测值23.50时,允许最大位置度0.20+(23.60-23.50)=0.30. --注意和孔相比被减对象和顺序不同
实测值23.40时,允许最大位置度0.20+(23.60-23.40)=0.40.

而未加注最大实体要求的话,位置度允许最大值始终是0.2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

还真没在图纸里面见到过前面那样标的,
不过有时候做ppt报告为省事,也用前面的表示双面对称公差0.1.

网友:
就是啊!很郁闷哦!老师上课讲的时候好象说0还不可以省略的!
我平时没有事的时候就先把形位公差符号和一些常用的符号弄出来放在文档里面,并放在桌面上,要用的时候COPY(同时打开剪贴板)就可以了! (个人的东东,大伙分享一下),还有没有更方便的?

网友:
呵呵,学习了,谢谢版主。尽管“生活不容易”

网友:
版主的例子太精彩了,非常直观简洁,一目了然!

网友:
二楼的PPT文件不错,一个字“牛”,谢谢!

网友:
i wanna see it,tks

网友(2009-04-19):
超差 用位置度补把

网友:
看是不是可逆的

网友(2009-08-28):
基准的最大实体原则,与控制要素的最大实体原则有什么联系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在哪里呀QQ联系我277195871

网友:
看了例子,这个懂了,基准的最大实体原则又是怎么补偿的呢?

网友:
我们公司的图纸没有最大实体  学习下

网友:
可以这样简单的解释:
孔的最大实体状态(材料使用量最多)是孔最小的时候
轴的最大实体状态(材料使用量最多)是轴最大的时候

网友:
这在学校里是讲过地,找有关资料看看吧

网友:
版主的例子太精彩了,又学了不少知识!!!!!!!!!!
版主能不能给我说说基准和公差值后都有最大实体原则要求应当怎么样计算!
包容性原则又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包容性原则????

网友:
也就是材料最多时的状态

网友:
版主说明得很详细,不看这个帖还真不记得这些了.
现在工作中用得太少!

网友(2009-11-27):
总算学习了,不过是不是还有一种是最大实体要求标注在A、B、C基准的某一个上面的,这样的又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
看了一半了,还真是很详细啊,多谢版主啦

网友(2010-01-26):
获益匪浅啊
不知有无哪位再把独立原则及包容原则一块解释下?

网友(2010-04-17):
懂了,谢谢上面的讲解
讲的很明白

网友:
5#兄弟说得真形象,谢谢

网友:
晕,一样啊,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0-06-25):
asme和国标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顶下     THANKS  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5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实体,实际的材料
最大实体就是工件上在公差范围内具有最多的材料
相反最小实体就是最少的材料。

网友(2010-07-27):
进来学习学习,6楼的答案容易懂~~

网友:
大家接11#的理解就对了,简单又详细!

网友:
再举个计算的例子,如下图
一轴尺寸23.50+/-0.10mm, 位置度(diameter)0.20mm,应用最大实体原则.
则其最 ...
引用 网友C:

    这个具体工作时有什么用呢? 不是很清楚

网友:
+/-0.1和±0.1表示的意思肯定是不一样的啦 ,前面的是指上限公差为0下限公差为-0.1而后的那个是指上下限公差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记得在学时,在机械制图的书上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我现在忘了。

网友:
找本那个极限配合书看看里面的东西都很详细的

网友(2010-09-07):
6楼 的 说得有道理 挺你

网友:
最大實體狀況:在公差範圍內,孔最小,軸最大。
最小實體狀況:在公差範圍內,孔最大,軸最小。
如2.5±0.1的孔,最大實體狀況為2.4,最小實體狀況為2.6。
公差補償通常是用在裝配上,用來確立形狀或位置公差的依據

网友(2010-10-07):
例子很具体 谢谢版主大大

网友:
版主的举例很详细,但有一个不足。23.50+/-0.10mm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0.20,而位置度要求刚好也是0.20,计算补偿值是很容易,如果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和位置度要求不一致时(如23.50+/-0.03mm位置度0.20),补偿值就得按正弦比例计算

网友:
我也想为你下  如果做检具检测  这么设计啊

网友:
同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11-01-24):
都是牛人!学习了。PPT文档很好!

网友:
想请教如果是没有最大最小实体的要求,那标位置度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