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PRO-E教程打不开,后缀为pdf--- 请教

楼主(2008-11-08):
为什么很多PRO-E教程打不开,后缀为pdf,何谓pdf……

网友:
Adobe Reader  能打开pdf文件
网上下载一个就行啦

网友:
楼主梦游哪...pdf...以后打不开的后缀直接上网搜就是了

网友:
直接上网下载就好了
目前已经都到10.0的版本了

网友(2009-03-15):
呵呵,打不开网上一搜多方便啊

网友(2009-07-16):
PDF是一种图像格式,可用很多的PDF软件打开的,太多了,

网友(2009-09-25):
好多啊要是录象的话用暴风影音啊和很多的
要是问见就用Adobe Reader就可以了啊

网友(2009-10-27):
刚从cncw252 那下的PDF阅读器,借花献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