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这个量仪---如图,请教

楼主(2008-11-08):
一个手持量仪,测量圆度准确度有这样高?!谁知道他的测量原理?请教高手指点-rutu

网友:
这个仪器测量时候不是手持的,看见前面有个止口吗,是把那个卡到缸孔上定位。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丹青能稍微介绍下吗?或者找份他的宣传页!

网友:
不同的内径是否还得换不同的测量头啊?一套大概多少钱?

网友:
发动机缸体检测设备因测量精度高,功能齐全,使用灵活而著称。世界上著名汽车生产商,如:奥迪、福特、尼桑、本田、奔驰、宝马的研发、质检部门均采用
该产品。
德国IBP公司生产的发动机缸体检测仪,可检测缸孔直径、圆度、直线度、圆柱度、平行度、同轴度、磨损分析等。适用于发动机缸体变形的研发分析及现场测量检测
V 型缸孔检测仪
技术参数:
测量轴长(最大)80 115 150 200mm
直径范围65-155mm
测量时间每面8 秒
每测面3200 点
测量范围± 400μm
分辨率0.1μ m
准确度圆度≤1.0μm
轮廓≤1.5μm
平行≤1.5μm
P 型缸孔检测仪
直径范围30-150mm
测深最大300mm
分辨率0.1μm
测面7 个,每面10000 点
准确度圆度≤±1.0μm
轮廓≤±1.5μm
直径≤±1.0μm
测速每孔小于15 秒
软件功能
◆ 缸体形变测量分析
◆ 数据、表格及图形输入输出
◆ 傅立叶数据。图形研发分析
◆ 磨损测量分析
◆ 轴向扫描分析
◆ 误差修正
◆ 与QS-START 软件兼容

网友:
不错呀高科技

楼主:
请教瑞士丹青,发动机缸体检测仪超高的形状测量精度是否是依赖量仪自身的回转精度吗?

网友:
德国IBP公司?怎么网上查不到这个公司哪?德国霍梅尔好像也做这个产品。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