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设备螺栓上加以套管是什么意思----如图,请教
火..

楼主(2008-11-09):
求助老外设备螺栓上加以套管是什么意思见图

网友:
可能是和强度有关吧。

网友A:
套筒扳手长度够不到了。

楼主:
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体现尽量使用螺栓的粗档光杆定位,带螺纹的很短的,一般搓丝机加工的短螺栓都是全螺纹的,而长螺栓车制的螺纹强度不够好,所以这是一个即保证强度即配合间隙又不用切削加工螺纹的法子吧,只要焊接上一截很厚的圆套.螺拴在两块板中间的配合间隙就很小很可靠,防止大的错动

楼主:
楼上,套管和法兰和螺栓均之间无焊接,

网友:
那就有另一种解释了,止退作用而已,通过长径比大的螺栓比小的螺栓更容易拉伸,使螺栓产生一定的弹性变形更易锁紧,主要不是塑性变形是弹性变形.

网友:
哦!这呀,缓冲屈服应力,类似在螺栓上有一个弹簧。

网友:
俺觉得不会那么复杂。
据说,当年有人测绘国外的设备,立柱上有一个孔,还加了挡片,不知道作用,分析很久没有结果,只好同样也做了一个孔。后来老外来时就问了,老外说,当时加工时这个孔是错干出来的,堵上麻烦,没什么影响,就加了一个挡片,省事又不难看。
哈哈,瞎说一通。
不过,我觉得真的没什么用。
去年我做的一台专机,上料架是可以回转的,就是为了将来维修时让开空间,方便。上料架原位位置的锁紧座是要焊在床身上的,但是焊接时忘记了,装配时发现了,不好再焊了呀。我就是用的这个办法,长螺栓加套管。

网友:
哈哈,有意思。需要就加,不需要就不加吧。在这个构件上好象也没有必须加套筒的必要哈。

网友:
没什么,有可能是还装什么机构,你的设备不需要就没用了。老外的设备好多都是拼装的,成本会低一些。

网友:
不加套管扳手是不是会碰到加强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带螺纹的很短的,一般搓丝机加工的短螺栓都是全螺纹的,而长螺栓车制的螺纹强度不够好”
能解释下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还真看不明白,没什么意义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金属纤维组织被切断了呀,强度就会低很多了,

网友D:
从结构上看无此必要
在装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采取的补救措施
直接用弹垫+螺母,1、扳手空间不够.2根部有铸造圆角或焊缝,干涉了。
因箱体是倾斜的,螺母往上提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不要太相信外国的,他们也会出差错的,

网友:
另一种猜测,减小螺栓刚性,与在螺杆上缩径效果相同。

网友:
我认为是老外来的旧设备,原来此处有一个其他装置,但运到中国来就给去掉了,所以螺杆长了,就加了一个套。

楼主:
我想大家应从科学的道理上来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接触过很多老外的类似设备都用到这种套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有套老外的图纸,上面的螺栓上也套了一个螺纹管
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综合7、19、20楼的意见
估计这是个动力箱,螺栓受交变应力作用,螺栓加长能改善塑性变形

网友:
一定是有他们的考虑的,期待高人,我在新设备上面也拍到这种结构

楼上有人说过可能是相当于弹性垫圈,我觉得比较有可能,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材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结构上看无此必要
在装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而采取的补救措施
直接用弹垫+螺母,1、扳手空间不够.2根部有铸造圆角或焊缝,干涉了。
因箱体是倾斜的,螺母往上提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不要太相信外国的,他们也会出差错 ...

也不要太武断了.

网友B:
我在猜想一下,这类螺栓可能较大,一般以单个人的体能很难扳紧,有些还是高空高架,人没多大空间站立,也不能经常上去检修,装的时候通过葫轳拉动撬击扳手,通常的扭矩扳手也很难达到需要的扭矩值,所以做得长了后可以通过量取螺栓的拉伸尺度换算成额定的扭矩.比如撬紧后用游标卡尺测量拉伸后螺栓的长度减去未上紧时的螺拴长度,假设这个螺栓要求拉伸了2毫米时所需要承受的扭矩是3000N.M吧,以上纯粹是猜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猜想一下,这类螺栓可能较大,一般以单个人的体能很难扳紧,通常的扭矩扳手也很难达到需要的扭矩值,所以做得长了后可以通过量取螺栓的拉伸尺度换算成额定的扭矩.比如撬紧后用游标卡尺测量拉伸后螺栓的长度减去 ...

我拍的照片是在筒体内部的,我们施工的时候一般采用扭力扳手+扭力放大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拍的照片是在筒体内部的,我们施工的时候一般采用扭力扳手+扭力放大计。

你的这可能是风力发电机内吧,我以前在船厂干过,很多大型吊机都是浮在水里半高空就修理安装的,回到陆地上那成本实在太高了,高处风可大呀,有些钢架连接地方也没有站位就拆装,个人用手臂那是不行的.那吊臂承受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安装大的高强度螺栓都要用葫芦来撬紧.高强度螺栓如果内部组织有暇疵可能还会断裂,所以我想既然你有扭矩扳手可能还要通过拉伸长度综合比对,以验证螺栓的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可能是风力发电机内吧,我以前在船厂干过,很多大型吊机都是浮在水里半高空就修理安装的,回到陆地上那成本实在太高了,高处风可大呀,有些钢架连接地方也没有站位就拆装,个人用手臂那是不行的.那吊臂承受 ...

哈哈,这个也是船用设备啊,船吊底座的内部,我觉得功能可能类似弹簧,船舶行业现在有点囧的说...

网友:
螺栓太长了吧,然后加段套管。

网友:
应该是和强度有关。例如螺栓接触面于螺栓不垂直,螺栓长的话可以有微量的变形来适应。

网友:
顶一下,等个确定说法,忙下载 下载再多是没有用的。

楼主:
我觉的各位是否应从安全角度去考虑,因为我的这些设备是乘坐人的设备,安全系数要求高,且为高大的钢结构,没有传动,麻烦大家在琢磨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套筒扳手长度够不到了。

差不多吧,方便使用

网友F:
有些使用场合,螺栓承受较大的轴向交变应力,为了增加螺栓的抗疲劳性,采用增加螺栓柔性的办法。而加长螺栓是提高螺栓柔性的方法之一,也是一种适用便捷的办法,但不经济。

网友:
我觉得是作为凸台使用,因为安装面可能跟螺栓不垂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觉的各位是否应从安全角度去考虑,因为我的这些设备是乘坐人的设备,安全系数要求高,且为高大的钢结构,没有传动,麻烦大家在琢磨琢磨

请问套管是金属吗?若是金属,真没有想法,就是方便扳手。是尼龙还可以说防止局部突然受力缓冲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套管是金属吗?若是金属,真没有想法,就是方便扳手。是尼龙还可以说防止局部突然受力缓冲等

当然是金属。

楼主:
当然是金属可以确定是金属,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使用场合,螺栓承受较大的轴向交变应力,为了增加螺栓的抗疲劳性,采用增加螺栓柔性的办法。而加长螺栓是提高螺栓柔性的方法之一,也是一种适用便捷的办法,但不经济。

我相信这个,方便扳手的有点扯了吧,我照片螺栓两边根本无阻碍的...

网友:
减震,防松

网友:
感觉还能增加连接部位力矩

网友:
有个剖面图就好了,可以看清套管的厚度,和螺栓直径,更可能看到套管的弯曲变形,没说错的话,可能套管真的比弹圈好用,而且不容易坏,可以反复使用的次数多,而且拆装时不容易丢吧,哈

是什么合金的套管呢,

网友H:
个人理解:增加螺栓的长度延长螺栓的使用寿命。
这些地方的载荷比较大,甚至是动载荷,螺栓受拉,在相同的形变量的情况下,变形量相对于螺栓原长度的比值,长螺栓比短螺栓小,从而保证了螺栓的寿命。
打个比方,同螺纹长度为10和100的两个螺栓,如果拉升变形量为5,则10的螺栓会断,但100的螺栓不一定会断

这样做也有个缺点,螺栓连接的刚性变差

网友:
影响螺栓强度的因素很多,主要有:螺纹牙的载荷分配,应力变化幅度,应力集中和附加应力,
在螺栓上加套管就可以适当增大螺栓长度,降低应力幅,从而提高螺栓的强度

网友:
我的理解是延长螺栓的使用寿命,如果图示位置的螺纹损坏,就可以把套管拿掉或者锯短,可以把螺母上移

网友:
看了这么多,真长知识

网友:
还可能就是由于条件限制没有买到短的螺栓
只好想这么个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理解:增加螺栓的长度延长螺栓的使用寿命。
这些地方的载荷比较大,甚至是动载荷,螺栓受拉,在相同的形变量的情况下,变形量相对于螺栓原长度的比值,长螺栓比短螺栓小,从而保证了螺栓的寿命。
打个比方,同 ...

赞同!

网友: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大的用场....

网友I:
立木支千斤

危险点在于连接的法兰面连接,把法兰做大费料,加工相比困难,上图加强筋10MM,法兰厚度30MM,法兰焊接变形一定会有,如果要找平很费力(长杆件),一般要专业的法兰厂家才做的到.加套加长了螺栓,理论上是降低了螺栓强度,但增大了螺栓的伸长量,更适合与长轴动载的连接.

网友:
专业人士。不要说一些外行话

网友:
应该跟强度有关吧(类似垫片的)

网友:
未能看清设备的全貌,不好提供意见。

网友:
大家都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别人说的有错误我们就可以指正吗!被指正的人在社区里一定会感激你,至少我是.看贴是种艺术,回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J:
讨论这么热烈,我也说几句。
以前有个同事修理德国磨床的主轴(已经用了10年了),拆开后发现一套轴承中少了一颗钢球,就是保持器有20个球兜而钢球只有19颗。
呵呵!
发现新大陆了!
拿到磨研所去请教,磨研所也说不出所以然。
我和他说,外国人也会犯错误,我们不要把他们的错误当宝物一样去研究。
后来另外几台磨床主轴修理的时候,并没有少钢球。
还有个朋友和我说过一件事,他们和老外合资搞机床,买了一台当样机测绘。发现一处不该有孔的地方有一个孔,这个孔用铁片补起来了。百思不得其解,依样画葫芦也做了一个。呵呵,后来老外来了一看说,这是我们当初时候搞错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搞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讨论这么热烈,我也说几句。
以前有个同事修理德国磨床的主轴(已经用了10年了),拆开后发现一套轴承中少了一颗钢球,就是保持器有20个球兜而钢球只有19颗。
呵呵!
发现新大陆了!
拿到磨研所去请教,磨研所也 ...

典型的照搬照抄!

网友:
单从图片上看,该套管毫无意义!从强度上来说,只会降低强度。从可靠性来说,反而容易失稳。

网友:
59楼的指点一下,为什么容易失稳那,螺栓的愈紧力比不加套管大了些啊!螺栓连接的是法兰盘!

网友:
我赞同45楼的说法  加长螺栓增加弹性变行量  遇到地震等突然外力时可能更安全 高强度的柔性连接

网友:
提意

假设没有那个套筒那会怎么样呢?

网友K:
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第一次碰到。
照片上这种连接方式都是将箱体固定在基座上的。
承受静载和倾覆力矩。

这么做就是将短螺栓换成长螺栓,加一个套管。
我觉得老外这么做是一种设计和装配习惯,在类似的场合,他们都采取同样的做法,好处各位都说了,可能一开始设计人员在某些场合由于筋板,防松或者螺栓太短等原因采用这种方法,慢慢推广了,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凡是类似的场合不管有无必要都采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第一次碰到。
照片上这种连接方式都是将箱体固定在基座上的。
承受静载和倾覆力矩。

这么做就是将短螺栓换成长螺栓,加一个套管。
我觉得老外这么做是一种设计和装配习惯,在 ...

这么说是否有些儿戏,楼主说这些设备是乘做人的设备,如果做机械设计都这样不负责任,简直是机械设计人的悲哀。

网友:
不知道各位大侠从论坛里下了资料后,回去都看了没有?
日本 小栗达男的机械设计禁忌手册中讲过的.目的是为了使螺栓受力均匀,因为螺栓紧固力在没有容差机构中很难实现全周力的均布,所以要外加容着机构,说白了和垫片的作用差不多.

网友:
减震,防松,看样子一般用在大的设备上了。防止螺栓受到震动冲击。。。。。。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只学习,不说话,因为也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他们的一种行业标准   就像铁轨宽度似的  都是配套来的   或者是在机器产生大的振动的时候起缓冲作用

网友:
从便于装拆角度上讲似乎没有根据,从图片上看有足够的扳手空间。从受力情况出发分析似乎更实际一些,改处螺栓连接的工况及受力情况是怎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以坐下来,看看前面的帖子,该问题已经提到,能学到很多知识,至少我认为

网友:
缓冲屈服应力,类似在螺栓上有一个弹簧。

网友:
提个建议

能不能提供一下受载情况,然后用有限元分析一下加和不加套管时候应力及应变的分布呢?

网友:
我觉得加套筒锁紧后是为了提高螺栓的强度

网友:
应是加强强度吧

应是加强强度吧

网友:
做一下力学分析的话,是增加接触面积,防止因震动而产生剪切力使螺栓切断吧。个人之见。

网友:
期待高人指点啊

网友M:
应该是起一种保护作用,当拉力超过一定限值的时候,套管会先发生变形,从而保护螺栓。
我们在检查时及时更换螺栓套管,避免在硬链接时产生的螺栓断裂等不能被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起一种保护作用,当拉力超过一定限值的时候,套管会先发生变形,从而保护螺栓。
我们在检查时及时更换螺栓套管,避免在硬链接时产生的螺栓断裂等不能被发现。

能及早发现危险,高明!

网友(2009-01-10):
在连接应力波动的情况下,通过延长螺栓,可以减小螺栓的应力幅,从而提高螺栓连接强度。

网友N:
各位网友好!
.
常规的按装结构是:------------螺栓.+.平垫.+.弹簧垫.+.螺帽
.
但很多大型露天设备维修拆卸时,采用上述常规方式安装的设备,一但锈死,极难拆卸。
用火焊切割又会伤及设备。
.
我猜想:采用本帖中的这种安装方式,
1、是一般不容易锈死。
2、是,一但锈死,也会比较容易切割。
.
syw  090111---06.58

网友:
简单的事情嘛,
发个邮件问问老外就明白了吧?
省得我们猜得辛苦!
老外和我们一样挺喜欢有人请教问题的,何况是有外国人向自己请教。

网友:
螺纹长度不够了,又没有合适的,就加个套了。~~

网友:
应该是为了安装方便吧!
还有可能就是为了后期的维修考虑

网友:
本人认为就是加长螺纹
加强度的

网友:
赞同缓冲应力或减小刚度这类说法

网友:
这个可以解释清楚了吧?

网友:
是不是安装、维护方便。

网友:
1 是螺栓受力均匀
2 猜测套筒的材料质地应该比法兰和螺栓软,但韧性好,预紧后,既可以让螺栓和法兰稳固结合,又可以起到减震,放松的作用。安全第一嘛
3 正如开门造车前辈所说,如果锈死了,很好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起一种保护作用,当拉力超过一定限值的时候,套管会先发生变形,从而保护螺栓。
我们在检查时及时更换螺栓套管,避免在硬链接时产生的螺栓断裂等不能被发现。

一路看下来,认为这个才是主要目的。找平,改善螺栓受力的话垫片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设备在室外,螺栓的底冒如果与钢板的平面直接相接,水会在钢板的平面上积存一些水,会加速螺栓底部的腐蚀,加上一节套管的话会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E:

再说用扳手紧习惯上也是紧螺母的一端,而那些套筒好象都在杆的一端.....

网友O:
看22楼的照片像汽车吊旋转支撑处应用!
为什么加套管?就是要加长螺栓用!为什么要加长螺栓呢!因为是该种载荷!书本上有!课堂讲过!马路边高杆路灯柱下!钢制大烟囱底座谁都有实例应用!只是大家没有多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起一种保护作用,当拉力超过一定限值的时候,套管会先发生变形,从而保护螺栓。
我们在检查时及时更换螺栓套管,避免在硬链接时产生的螺栓断裂等不能被发现。

非常好的见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O:
看22楼的照片像汽车吊旋转支撑处应用!
为什么加套管?就是要加长螺栓用!为什么要加长螺栓呢!因为是该种载荷!书本上有!课堂讲过!马路边高杆路灯柱下!钢制大烟囱底座谁都有实例应用!只是大家没有多留意!

"书本上有"---请把这内容传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各位网友好!
.
常规的按装结构是:------------螺栓.+.平垫.+.弹簧垫.+.螺帽
.
但很多大型露天设备维修拆卸时,采用上述常规方式安装的设备,一但锈死,极难拆卸。
用火焊切割又会伤及设备。
.
我猜想:采用 ...

不管主要目的是不是这个,但是的确起到了这个作用!现场经常有锈死的情况
支持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起一种保护作用,当拉力超过一定限值的时候,套管会先发生变形,从而保护螺栓。
我们在检查时及时更换螺栓套管,避免在硬链接时产生的螺栓断裂等不能被发现。

       感觉这位老兄说的比较有理。记得老师曾讲过,设计受力很大的机械时最好能特意设计出一个最薄弱的环节,过载时最容易被损坏,且容易发现、及更换。

网友P:
没有好好念书!

这些是很普通的机械零件常识!十分明显!本来学机械的就不能算一流人才,又不认真读书,岂能答得上来?后继无人!跟国外的差距是加大了!

网友(2009-02-10):
头一次见到,过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书本上有"---请把这内容传上来,谢谢!

对不起!手上没有——真的没有!!!
但记得螺栓联结设计时,负载分几种类型(大概有三种吧)。当螺栓承受该种负荷时,螺栓的长度对强度的影响明显。

网友:
不要迷信老外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测绘的小松的图纸。一个零件使用一个孔,不知为什么他们把孔加工成U型,一直通到边上。我们也是这样,钻孔然后铣通到边上。后来一问人家,原来人家是用下料割的。就是一个孔,如果机械加工钻孔就行。嘿嘿,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各位网友好!
.
常规的按装结构是:------------螺栓.+.平垫.+.弹簧垫.+.螺帽
.
但很多大型露天设备维修拆卸时,采用上述常规方式安装的设备,一但锈死,极难拆卸。
用火焊切割又会伤及设备。
.
我猜想:采用 ...

我同意这种说法,其他的都有点牵强。。。

网友:
晕,一个简单的国外技术问题引得国内技术员如此绞尽脑汁,无语了...

网友:
想不明白。可能是多余的,

网友:
我不知道,应该意义不大吧

网友:
没什么意思,肯定就是螺栓不合适,太长了,所以加上个套筒。嘿嘿

网友:
有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些是很普通的机械零件常识!十分明显!本来学机械的就不能算一流人才,又不认真读书,岂能答得上来?后继无人!跟国外的差距是加大了!

  没有机械、装备的进步,会有生产力的进步吗?国家的实力全靠国外进口,能行吗?制度归制度,工作还是要靠大伙不懈地努力才会前进的。
  小到单位,大到国家,如何把二流人才培养成一流人才,并能留住发挥长处,就是国家的幸运、制度的进步了!

  机械工程的人才要是全部是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经验的跟上,全都成了理论家了!!

  下面图中的图中地脚螺栓M42,底座板厚180,能解释吗?

网友:
保护螺纹,简单。

网友:
相当于给螺栓一个缓冲,提高螺栓的疲劳强度和冲击破环能力。

网友:
面对五花八门的答案,我们能说什么呢?

面对五花八门的答案,我们能说什么呢?

网友:
看不出来,感觉肯定是有用的,呵呵

网友:
从温一下机械零件设计螺纹联接设计就行了!重要的是分清这一类——载荷!

网友:
重温一下机械零件设计螺纹联接设计就行了!重要的是分清这一类——载荷!
看来我要重温语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危险点在于连接的法兰面连接,把法兰做大费料,加工相比困难,上图加强筋10MM,法兰厚度30MM,法兰焊接变形一定会有,如果要找平很费力(长杆件),一般要专业的法兰厂家才做的到.加套加长了螺栓,理论上是降低了螺栓强度,但增 ...

赞同51楼

网友:
为什么加套管?就是要加长螺栓用!为什么要加长螺栓呢!因为是该种载荷!书本上有!课堂讲过!马路边高杆路灯柱下!钢制大烟囱底座谁都有实例应用!只是大家没有多留意!

网友:
增加抗弯力矩

网友:
应该是有一点作用的,
1。这种大型构件要考虑而且难免会碰到突然的冲击,在外界产生相同位移的情况下,短螺栓在此位移时应力超出可能崩掉,长螺栓产生此位移时还在应力范围内
我这仅是猜想,没有依据的,也是看Discovery看多了
2.经济界那些五亿GDP的人说,这样能增加GDP

网友:
增加被固定的设备的抗弯力矩

网友:
同意7楼的看法,作用应该和弹簧垫片差不多。

网友:
这种结构的目的应该是:

提高螺纹连接强度,
减小螺栓的应力幅,

“螺栓最大应力一定时,应力幅越小,螺栓疲劳强度越高,在工作载荷和剩余预紧力不变的情况下,减小螺栓的刚度或增大被连接件的刚度,都能使应力幅减小。...  ...
减小螺栓刚度的方法有:增加螺栓长度,减小无螺纹部分的直径,螺栓制成中空结构等。”

这种结构,理论依据应该是上面的内容。
以上内容摘自 机械原理与机械设计,张策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下册,56页

网友:
属纤维组织被切断了呀,强度就会低很多了,

网友:
那这个会不会是买螺栓的买错了 只好加一段套筒啊?

网友:
回转支撑里面螺纹只攻了一半的丝,没有长度合适的螺栓安装,加个套,旋合深度正好,

网友:
樵薪 (2008-11-09 14:44:53)哦!这呀,缓冲屈服应力,类似在螺栓上有一个弹簧。

振动大的机器在易松动的地方加装套管。

网友(2009-03-29):
取下那些套管,可以在上面附加和套管一样厚的零件用螺栓紧固

网友:
我认为有套与没有套影响都不大

网友:
吸震的。。。以前也见过类似装配

网友:
一般非铸件吸震性不好的,可以使用类似安全销原理的轴套先抵消一部分的能量,日本机台不允许松动的情形使用居多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类似加弹簧垫片一样!!!

网友(2009-05-05):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作用吧?

网友:
老外也经常设计垃圾东西,有些不要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现在明白了,定122

网友:
问题提出的很好,越小的细节也能说明大道理。
我看了大家的发言,觉得从设计方面说可能有减震的,提高螺栓的强度
从使用上来说,可以。。。。。。。。。

网友:
呵呵,大家说的真有意思!我认为是:起一个垫片的作用!

网友:
我认为是经常拆装用到

网友:
可能是安装别的机构用的

网友:
由柔度定义 L/EA 可知,增加受力方向材料的尺寸,或减小受力方向材料的截面积,都能增加柔度,也就是减小刚度,那么根据变形量公式 δ = PL / EA 可知,相同的变形量δ下,L越大,或者A越小,可以推出其外加载荷P也就越小,相应的内应力也就越小。
其具体措施正好是#122楼天水蓝大侠所列出的那样。
这是鄙人读铁木辛克的材料力学后想到的,不知道解释的对不。

网友:
呵呵,有时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套筒扳手长度够不到了

网友:
从头看到尾,收获颇丰。
个人感觉加套管后用螺栓的刚度还换强度,防震,防松。当然也不用去费力找平。

网友:
需要就加,不需要就不加吧

网友:
加长螺栓,提高抗疲劳能力

网友:
个人两种看法:
1. 螺栓过长.所以加个套筒;
2.可能存在5楼版主的所说的情况.

网友:
大家想的太多啦,就是因为螺栓太长才加的套管,没有别的意思。或者是设备的螺栓孔太大,螺栓屁股卡不住,才加的套管。像这样的事在设备安装中碰得多啦!!

网友:
一路走来,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学习了!最好有人去问问国外相关人士好解开这个“迷”!!

网友:
采用套管有可能是用来减小两安装面对螺栓的剪切应力,在大型柴油机的排气歧管上看到过类似的结构。

网友:
不要迷信老外,故意加个东东迷惑我们的,如果是强度方面的问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没啥用,觉得不用也没事

网友:
在大型机件的连接处减少由于机件热变形对螺栓施加的径向剪切应力。尤其是室外的设备,套管的孔经要略大于螺栓的外经。

网友:
没搞过重型设备 不明白 学习 受用中

网友:
个人觉得根强度、刚度、应力无关。可能是拆卸方面的原因。应为增加强度刚度的话,加粗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麻烦。猜测原因:
1、因为螺栓比较粗,所以拆装的工具就比较大,人用的力气也比较大,螺栓上的六方和螺母六方距离远的话,方便操作。
2、同社友所说,螺栓锈死后方便拆除(用气焊割掉)。

网友:
对这个帖子关注很久了,但没有看到那个说是标准的正确的答案,只是答案很多,防松,吸振,增加柔性。。。
什么时候我们设计的东西,老外也在猜,那就行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Q:
我认为和弹簧垫圈的作用相似,除此之外应该还要起个什么作用

网友:
跟垫片的作用应该差不多

网友:
估计没太大的用处

网友:
“汽轮机在高温区工作的部分螺栓经常会采取增加螺栓长度的方法减小由于温差产生的应力,措施就是垫上一个‘加高垫圈’”——问来的。看来是为了增加螺栓长度,降低螺栓刚度,提高螺纹联接强度,提高抗疲劳能力。

网友(2009-06-04):
主要是提高螺栓的机械强度

网友:
这种露天设置或环境恶劣设备,在使用一定时间后螺丝就不好拆,在维修更换时,拆一个失效螺丝不如用气割割掉方便实际得多,常遇到产品螺丝接触面被气割得面目全非。这种套是不是有这种功能呢?

网友:
愚见:1.保护螺纹,防止生锈
      2.提高抗拉和抗弯强度

网友:
好像没有加套管的必要

网友:
各位去加工机电网看看吧http://bzj.newmaker.com/art_5222.html,这里有解释。另外细心的同学可以注意一下路灯、电线杆下面的安装螺栓下有没有加长套管。

网友:
这个不是随便乱加的,现在国内机械好多也这样设计,主要目的是增长螺栓长度,利用长螺栓自身的弹性变形起到预紧的作用,同时也可以防松。

网友:
螺丝太长,套管充当厚垫片用!

网友:
从头看到尾大约看啦半个小时,上面社友们提到的除外,螺栓加垫套有它的理由,我提出一个观点供参考:
不管是用套筒子加扭矩扳手,还是液压扳手在高强度螺栓上预紧,以上提到的都是采用扭矩力预紧,而不是采用拉伸器纯轴向力预紧,既然是扭力预紧,必定会有个摩擦系数,这样就有一个轴向预紧力转化为扭矩力的过程,其公式为:F=kPd(Nm),k为摩擦系数,假定用薄垫圈,在施加扭矩力的过程中薄垫圈会变形,表面因摩擦被破坏(包括与螺母和垫圈,垫圈和基面接触面,以及接触面积大小),导致与原测定的摩擦系数值有所不同,力矩值不真实。

网友:
从头看到尾大约看啦半个小时,上面社友们提到的除外,螺栓加垫套有它的理由,我提出一个观点供参考:
不管是用套筒子加扭矩扳手,还是液压扳手在高强度螺栓上预紧,以上提到的都是采用扭矩力预紧,而不是采用拉伸器 ...
引用 网友R:

表达用语很专业,而且还加分。有几点不明白,薄垫片在施加扭力时会变形,高垫片就不会?应该越高变形越大吧。而且是这么的高。即使理论计算上有区别,在此类产品上,有必要螺栓予紧力控制得这么精确?

网友:
10# 自动机

网友:
我看就是螺杆太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随便找几个套管垫下,这事我就干过!

网友:
也许手头上没有现成的螺栓了

就用长的代替呢

呵呵

瞎猜的哦

不做专业回答

网友:
这两天正在温习螺栓预紧力知识,突然想到社区的这个话题,豁然开朗,看了所有的帖子,只发现80、122、144楼的回答是很有道理的,尤其是天水蓝老师的解释,因为预紧力螺栓在工作载荷下,总拉力等于预紧力加工作载荷的一部分,这部分是工作载荷乘以相对刚度系数——Cb/(Cb+Cm),Cb是螺栓的刚度 Cm被连接件的刚度,螺栓加长,属于降低了螺栓的刚度,这样可以保证总拉力下,螺栓不会超过屈服强度。
照此理论,这个加强套倒是材料越硬越好。
但是不解的是在122楼图中这个弹性的垫圈,属于降低被链接件的刚度,也就是提高了相对刚度系数。这样属于提高疲劳强度的措施。
期待大家讨论

网友:
是不是螺栓太长了呀?

网友:
我认为可能是老外的这个螺栓是特制的,配不上,怕拧脱扣,所以留出余量够切割后再用,套管也跟着切割.

网友:
看完了很受收获,个人觉得如果是套筒没有必要安装的话,肯定不是这样设计的。
有人说螺栓太长了,利用套筒增高,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加工套筒的成本和更换螺栓的成本哪个高呢?
偶个人觉得这东西应该是充当高级的缓冲垫,提高螺栓的承载能力,缓和应力峰值。
考察一下这种套筒材料吧,应该是比螺栓更软的材料。
个人见解,大家轻拍。

网友(2009-07-04):
看完了很受收获,个人觉得如果是套筒没有必要安装的话,肯定不是这样设计的。
有人说螺栓太长了,利用套筒增高,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加工套筒的成本和更换螺栓的成本哪个高呢?
偶个人觉得这东西应该是充当高级的缓 ...
引用 网友S:

应该是越硬越好。

网友:
是不是螺丝太长了
从下面伸出来较多不好看或者有其他的影响
所以在上面装了一个套管啊

网友:
7#的看法是对的,这种情况多用于振动比较大的场合,防止松动而用意识的增长螺栓的长度.

网友:
似乎没什么必要啊

网友:
这种结构有一个各位大侠没怎么注意的地方:
大型铸件不便于上机床钻孔,加套管可以减轻对孔形和孔位的要求,气割的孔也可以,用套管定孔形孔位.

网友:
防磁用的吧,看颜色像黄铜的,台面也是黄铜的,防止螺栓导磁的,可以用防磁不锈钢呀

网友:
可以用防磁不锈钢螺栓就不用加套了

网友:
呵呵,终于看完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T:
你这个故事是绝对真实的,我大学老师的一个客户干的事

网友:
个人浅见:是为了把螺栓受力均匀化,这样就在无形中增加了螺栓的实际使用强度,这种焊接法兰又加肋板的情况,法兰厚度不可能均匀,会产生“斜坡”。完全可以把背面刮平,但是这样不美观,由于材料的局部去除,受力也不好,所以采用这种套筒!如果焊接件加工后这个“斜坡”太大,用套筒也不行,只能把法兰背面刮平或者焊接一个垫板然后刮平。

网友:
1# 齐鲁大地 个人浅见:是为了把螺栓受力均匀化,这样就在无形中增加了螺栓的实际使用强度,这种焊接法兰又加肋板的情况,法兰厚度不可能均匀,会产生“斜坡”。完全可以把背面刮平,但是这样不美观,由于材料的局部去除,受力也不好,所以采用这种套筒!如果焊接件加工后这个“斜坡”太大,用套筒也不行,只能把法兰背面刮平或者焊接一个垫板然后刮平。

网友:
102# sgygron 其实你说的U形孔也很常见,一是因为螺栓装配位置限制,不能插入,所以从侧面放入,还有就是经常需要拆卸的情况,机械振动又不大,也不需要螺栓进行径向限位的,还有就是安装时需要进行位置调节,而且调节位置可能比较大的,比如皮带轮带动的两个设备,这样设计的话就不需要紧张装置了!

网友:
呵呵真搞笑,我们不能被老外支配思想呀1

网友:
哈哈
是啊
估计是便于安装和维修把

网友(2009-08-05):
还真想不通这到底能起什么作用

网友:
呵呵,看完了,学习了。

网友:
干嘛想得那么复杂,老外有很多机器都是拼凑起来的。

网友:
我认为9楼的哥们说的对,有时候就是我们多想了,本来很简单的事情,我们却要考虑的很复杂。

网友(2009-12-04):
看空间位置,好象没必要

网友:
老外也没那么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