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铬铸铁不抗裂耐磨---请教

楼主(2008-11-09):
我厂主要生产高铬铸铁 高锰钢 破碎机锤头 但是高铬的铸件不耐磨,请人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是浙江的``聘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啊 有的快联系我

网友:
对于高铬铸铁不耐磨,有很多因素,可能是由于你们的铸铁基体的问题,你们做过金相分析吗?对于高铬铸铁有多种基体:马氏体基体,珠光体基体和奥氏体基体。不同工矿条件,可选用不同基体铸铁。我估计你们铸铁的基体有些软,建议你们做个金相分析,看看是什么基体组织,是否满足工矿条件。

网友(2009-02-16):
我们厂搞了10多年的高铬铸铁,这方面我有些经验,有事可以找我联系QQ:631347242

网友:
有可能是你没搞清楚工况条件,高铬铸铁很耐磨,不过不耐冲击,如果是在冲击很大的工况条件下,表面会产生细微裂纹,会产生剥离,是铸件很快的被磨损,要针对不同的工况选用不同的材质

网友(2009-03-26):
2楼和4楼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学习中。多谢指教!

网友:
3# 常胜利 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公司?有网页介绍吗

网友:
你可以考虑在熔炼时加入一些微量元素,但是必须小批量实验,对你的成分分析实验设备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