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2保护焊机NBC250,不走丝----求助

楼主(2008-11-09):
CO2保护焊机NBC250上海沪东产  问题:是不走丝。其他正常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楼主:
高手们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
表述不是太清楚
详细讲一下

网友:
1  送丝电机、减速器等机械部分出现故障
2  送丝调速电路(一般为可控硅多结晶体管调速电路)出现故障
3  焊枪控制开关接触不良,焊把线内控制线断路。

楼主:
回复3#

是这样的。  接通电源后,主机工作正常(分体式的)走丝电机不工作。不知道是板坏了。还是电机坏了。又或者是控制线断了。不知道怎样排除。请指教。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控制线路和送丝电机如没有问题,肯定是控制板坏了。

楼主:
同志们。果然是板子坏了。刚换了一块新的,焊机已经恢复工作了。说句题外话这台机子不怎么好用。焊接响应太慢。飞溅太大。厂家技术人员应该改进一下。不过态度还是不错滴。

网友:
买松下还是很好用的 我们公司都用这个的

楼主:
是吗?可以考虑

楼主(2008-12-12):
这台焊机,刚修好,今天有坏了。还是老毛病。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