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东的六方体是多角机加工的吗?---如图,请教

楼主(2008-11-09):
这个东东是我在展会上收集的实物。当时机床厂商说:这是车出来的。但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车的(请注意六方体的加工),只收到这么件宝贝,珍藏至今。

有谁知道这个东东的六方体是怎么加工的吗?要的是加工原理的解释。

现传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有六方体车,也可能是车铣复合

网友:
的确可以车出来,论坛上有位大虾曾经发过这个原理,它其实不是严格的六方,应该是稍带弧度的

网友A:
采用车铣复合机床可以轻易的加工出六角型,而且是标准的六角型,本人亲眼所见,如果只是采用数控车,应该也行,必须使用主轴旋转和中托盘带动刀具的直线插补配合起来用,但这个功能对于数控车的数控系统要求较高,且因为是刀具走插补而加工而成,六角型面带有一定的圆弧,而且如要求粗糙度较高的话,须使用一定的球头刀。

网友:
国外的机床都能磨六角型工件,车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车铣复合机床可以轻易的加工出六角型,而且是标准的六角型,本人亲眼所见,如果只是采用数控车,应该也行,必须使用主轴旋转和中托盘带动刀具的直线插补配合起来用,但这个功能对于数控车的数控系统要求较高,且 ...

采用车铣复合机床能加工出来,但是加工速度会有多快啊?车铣很慢的哦
其实我主要是想了解加工这种东西的机床结构和加工原理
这是一种专用的机型

网友(2008-12-10):
原理很简单........  不过厂家申请了动作专利    我想自己做来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东西冷镦成型就可以了。六角的地方是切边完成的。

网友:
带动力头刀架的数控车床可以车削

网友:
看着像铣床铣出来的

网友:
用MAZAK 就可以做了

网友:
如果是螺栓上的六角的用数控车床是比较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数控车床必须带C轴(MAZAK,OKUMA等)。利用X轴和C轴复合就可以加工出来。程序也比较简单。
或者用车铣复合机床(复合Y轴),这个就说了基本和铣床加工六方一样。

网友:
8楼的社友好,
你的资料我打不开,可以另存一下吗?谢谢

网友:
采用车削中心或者车铣中心就行了

网友(2009-01-15):
回复 网友B:

的确第一次见,看看!

网友:
普车就能做了,但是在刀架上要安装第二动力头,和主轴联动。为我们培训老师做过这种活,而且已经是十几二十年前就有的技术了,而且亲眼见他做下来。第二动力头上装把六刃的3面刃铣刀,转动的关系是和主轴等速。就能在车床上加工6角的多边形零件了。同理:4刃的能加工正方形等等。

网友(2010-07-22):
这个东西我在展会上见过,挺新颖的。我这儿还有厂家的资料,宁波市镇海中晶机械有限公司。
好像这种车方机在液压、气动、五金工具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0-08-26):
车铣复合机床,专用多角加工刀具配上多角加工功能。

网友:
的确可以车出来,论坛上有位大虾曾经发过这个原理,

网友:
就是带动力头的全功能数控车做出来的,车完了后,由刀塔上的动力铣刀配合主轴和X轴Z轴插补铣出来的,车铣复合机床会带有一个Y轴,就是X轴的中心点那个可以上下移动,这样做就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