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双速电机启动时有嗡嗡声---请教

楼主(2008-11-09):
请教各位:我厂里有一台双速电机,启动时电机有嗡嗡有响声,以为是缺相所致,有手拔一下能转动,但是检查电机接线盒,三相电压平衡,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三想不平衡,检查一下电动机的进线(接线盒上的三根线到控制电路的电阻)肯定是连接的进线不好了,换一根线试一试,但是一定要按次序接哦,双速电机输入线的接法不一样。

楼主:
电线也换过了,情况还是跟原来一样.

网友:
控制电路有没有检查,转换开关有没有查?电机是双速的,分开测量各线圈绕组的直流电阻,看看三相电阻是否上致.一共要测六次,低速的三相测三次,高速三相测三次,注意高低速分开.看看各自的阻值是否一致,不一致电机就坏了,要送到修理部重新绕线圈.

网友:
首先检查电机端子的连接方法是否正确,常见双速电机为角型和双星解法.如封线不正确就会使电机绕组工作不正常.

网友:
把你的电机在不通电时用手去拨转,看看是否感觉有阻力,那就检查机械部分和轴承部位是否存在抱紧现象。

网友(2010-02-04):
可能另一套绕组有环流,对工作绕组的干扰

网友:
用手拔一下能转动就可能是缺相了。在接线盒测量三相电压是平衡的应是电机绕组感应的。双速电机接线稍复杂点,检查接线及电源。

网友:
电线也换过了,情况还是跟原来一样.
引用 网友A:

那多数是绕组有局部短路了,需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