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流管型的电液伺服阀的振动问题

楼主(2008-11-09):
各位网友:我们单位的机械手用的是射流管式电液伺服阀,经常出现伺服阀控制的油缸出现振动问题,不停的震动很头疼。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都有哪些因素引起的。如何避免?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不知是不是放大板的问题

网友:
电气:干扰;液压:进气,压力脉动,零偏;机械:连接松动。都是原因。

网友(2013-02-17):
造成因素可能有:
1 伺服阀的零漂、温度、压力的变化可能引起零漂,阀也可能存在零位不稳定。
2 油液清洁度可能造成阀的不稳定、卡滞等现象。
3 电器部分因素引起。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只看现象,要系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