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热处理方式加工木材---讨论

楼主(2008-11-10):
就是使用锅炉产生水蒸汽加热一个容器对质量较次的木材改性,还有变形加工呢.听过加热到400度以上木材会变得象面团一样,那样可以的话可以取出木瘤再填进较软较细腻的木材,总之真空加热可以设置不用木胶把两快木头非常牢固的粘结成一块哦,比如很松散的木材加热后取出来趁还很热时可以通过轧机压实并进行型变加工,大大省去切削加工,可以节约很多木料,并能化腐朽为优良的木材
我不是个木工,是一个钳工,不是卖锅炉的,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大一点的木工坊组织都有没有这种大的容器,中国人对这类热处理有没有学术成果,现在金属加工的热处理已经有太多量化指标,我们做钳工的在技校里都有学习,只是市面上木材加工的热处理好象不多,但是木材的热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以前中国古人一般都是在竹编草遍上采用热处理,但是对于木工变形加工使用热处理的方面好象很少,所以中国古代造出来的马车为了节约车轮的制造成本,一般都是只有两个五大三粗的木轮,这样的马车人坐着是很不舒服的,马拉着也很不舒服呀.

网友(2009-08-09):
这么神奇,楼主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2010-09-02):
这很简单,不要很大的蒸汽筒,但要有1.3Mpa高压蒸汽锅炉(工作温度180度)不是400度,与高压压机,这种可以改变木材加密的压缩木方法,在纺织器材行业,早50年就广泛采用,

网友:
还有一种高压高温(一般是电加热)压花机,有多种多样形式,有平面压花纹的,棒料压花纹的,条料连续压花纹的等等国内外机床产品. 快速的压花,功效很高,可以省去大量雕刻时间! 但这种雕刻只适于表面浅雕,不能深度很大!

网友:
还有如地板行业采用密度低的,速生木材经过压缩(平面压缩)成为密度大于0.8的,硬木!提高了木材的档次.这个木材的变形,需要先蒸汽直接加热,直至内部热透,温度达到100~105度,板的厚度1公分只需蒸10~15分钟,再放到在外形固定尺寸的框子(模具框里,不让它向旁边扩大)里加热(180度以上)加压,可以压缩一半以上,然后保留几分钟(各种厚度木材时间不同,使其木材温度达到180度,)再在模具(一般是多层模板,每层模板与模板之间通高压高温蒸汽)间,关闭蒸汽改通入冷却水.把木材冷却至50度以下,即可永久定形了!软木变成硬木了!

网友:
还有现在由丹麦开发的,木材纵向压缩软化技术的, 全电脑控制压缩木设备,木材经过纵向压缩后,收缩了5%,然后将压缩好的木材,真空包装待用,可以保存半年~一年,需要用时去掉包装,木材加工成90%以上外形,就可以不在对木材加温的状态下,    进行弯曲成需要的曲形,然后再连模具一起放入,烘干室进行干燥定型处理至含水率6%以下即可定型,  然后再打磨需要的尺寸,北京曲美就有这个设备.

网友:
木材加工真神奇,已经完全脱离最初的印象了!

网友(2011-06-11):
请问:你用的什么胶,能够快速夹持干燥吗,是人工涂胶还是机械涂胶,高频烘干能够节省多长时间,拼版材料不规则可不可以自动拼装

kwx
2.而工件不加热,因此非常快速, 一般不超过2分钟, 工件不容易再发生干燥,与形变! 是大批量.高质量胶拼加工的好方法!
kwx
希望你的要求,问的清楚.明确一些,才能正确回答, 还有拼什么样子的板?不同形状的板拼法不一样, 但是不论什么样子的板胶合.胶合面必须压紧, 时间的长短与胶的特性,接合面加热温度有关. 高频加热特点.胶料加热,

网友(2013-06-03):
基础木材的缺陷在蒸汽加工过程中将被放大,木瘤及不平整的表面更加难以处理;加热粘合属于另一个项目,需要特定的木材,加高温高压后成型,类似于电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