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中的尺寸驱动怎么用?----请教

楼主(2008-11-10):
caxa中的尺寸驱动怎么用请指教

网友:
“尺寸驱动”是系统提供的一套局部参数化功能。用户在选择一部分实体及相关尺寸后,系统将根据尺寸建立实体间的拓扑关系,当用户选择想要改动的尺寸并改变其数值时,相关实体及尺寸也将受到影响发生变化,但元素间的拓扑关系保持不变,如相切、相连等。另外,系统还可自动处理过约束及欠约束的图形。 此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使用户可以在画完图以后再对尺寸进行规整,修改,提高作图速度,对已有的图纸进行修改也变得更加简单、容易。
【命令名】 drive
(1) 单击“修改”主菜单中的“尺寸驱动”项或者单击 “编辑”工具栏中单击“尺寸驱动”按钮。
(2) 根据系统提示选择驱动对象(用户想要修改的部分),系统将只分析选中部分的实体及尺寸;在这里,除选择图形实体外,选择尺寸是必要的,因为工程图纸是依靠尺寸标注来避免二义性的,系统正是依靠尺寸来分析元素间的关系。
例如,存在一条斜线,标注了水平尺寸,则当其他尺寸被驱动时,该直线的斜率及垂直距离可能会发生相关的改变,但是,该直线的水平距离将保持为标注值。同样的道理,如果驱动该水平尺寸,则该直线的水平长度将发生改变,改变为与驱动后的尺寸值一致。因而,对于局部参数化功能,选择参数化对象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使驱动的结果与自己的设想一致,有必要在选择驱动对象之前作必要的尺寸标注,对该动的和不该动的关系作个必要的定义。
一般说来,某实体如果没有必要的尺寸标注,系统将会根据“连接”、“正交 ”、“相切”等一般的默认准则判断实体之间的约束关系。
(3) 然后用户应指定一个合适的基准点。由于任一尺寸表示的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图形对象之间的相关约束关系,如果驱动该尺寸,必然存在着一端固定,另一端移动的问题,系统将根据被驱动尺寸与基准点的位置关系来判断哪一端该固定,从而驱动另一端。具体指定哪一点为基准,多用几次后用户将会有清晰的体验。一般情况下,应选择一些特殊位置的点,例如圆心、端点、中心点、交点等。
(4) 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最后是驱动某一尺寸(提示 3)。选择被驱动的尺寸,而后按提示输入新的尺寸值,则被选中的实体部分将被驱动,在不退出该状态(该部分驱动对象)的情况下,用户可以连续驱动多个尺寸。

【举例】
如下图所示的皮带轮,图(a)是原图,图(b)是驱动中心距,图(c)是驱动大圆的半径。

网友(2009-05-28):
一线段及标注尺寸驱动的步骤:
1、先选线段(变红),接下来按Ctrl键并同时选尺寸(也变红),然后点鼠标右键,再接下来左键选固定端,其次点中键,左键点尺寸(变红),在版面下左侧位出现蓝色的可修改的原数字,修改尺寸后确定即可。

网友(2009-11-25):
1.选中尺寸驱动图标,左下角有提示选中实体,现在就匡选所要驱动的实体和尺寸
2.右键,这时有提示选中要驱动的尺寸,输入你想要的尺寸就可以拉
注意:必须要选中要修改的实体及尺寸才能达到目的,缺一不可。建议最好用匡选。

网友(2012-07-28):
多谢了。上学的时候学过CAXA,后来一直没用过现在用的时候老是感觉改动不如三维方便。三维软件双击一下马上就能改

网友:
高手如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