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外螺纹---请教

楼主(2008-11-10):
我现在学习PRO e ,但是不知道外螺纹怎么画,那位指教一下。

网友(2008-12-10):
先拉伸一个圆柱
再使用螺旋扫描,在“插入”→“扫描”→“螺旋扫描”
按提示一步一步做
就能做出来

网友(2009-02-20):
一般的螺纹不需要画,直接修饰(插入——修饰——螺纹)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08):
《插入》。《螺旋扫描》。《切口》。。。一下按步走,就行啦.

网友:
大致按楼上的做,你假如好做不出的话,就到前面看看,有一个瓶子的教程!一看便知

网友:
先拉伸一个圆柱
再使用螺旋扫描,在“插入”→“扫描”→“螺旋扫描”
按提示一步一步做
就能做出来
引用 网友A:
选择伸出项或切口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
他们说的都没有错

网友(2009-06-20):
很好  我看了前面的教程 才会的

网友:
找本教材,一般如何画螺纹都有!多学习就会了

网友:
很好  我看了前面的教程 才会的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看以为你是楼主呢

网友(2009-12-17):
运用“螺旋扫描”的切除做

网友:
用螺旋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