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力矩衰减严重,垫片惹的祸?----请教

楼主(2008-11-10):
发动机静结合面密封垫片材质为石棉乳胶板,在装配时,螺栓的拧紧用定力矩扳手拧紧。螺栓拧紧后测量结果符合要求,但在经过24小时后再次测量,力矩衰减了30%,再经过2个小时的启动走合试验后,力矩衰减了60%。
真的是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居然会有这样的变化。
哪位大侠指教一下,是否因为石棉乳胶板的塑性变形造成的,还是有其它原因?

网友:
你用的石棉橡胶垫板的材料有问题,假如象你说的,发动机的密封面无法保证密封,应该是有很小的压缩弹性衰减,

网友:
扭力扳手指针不准也有可能,如果没有按照安装规定分多次拧紧缸盖也会发生这种情况,铝缸盖和用细螺纹的缸盖螺丝就比较容易松,一般热机后和运行一段时间后都需要再紧一次

楼主:
扭力扳手是用的阿特拉斯气动定力矩扳手,而且力矩是经过数显扳手检测过的,精度可靠。密封垫片是石棉乳胶纸板,难道是石棉乳胶纸板的弹性变形不够?

网友A:
应该是石棉乳胶板的塑性变形造成,
在一些高强度螺栓的使用要求中,明确要求不能使用弹簧垫圈,普通平垫也不能用,加平垫要用和母材相同材料。就是为了防止预紧力矩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石棉乳胶板的塑性变形造成,
在一些高强度螺栓的使用要求中,明确要求不能使用弹簧垫圈,普通平垫也不能用,加平垫要用和母材相同材料。就是为了防止预紧力矩衰减。

楼上很有道理

网友:
解决方案

一,硅胶代替石棉乳胶板密封;二,用装配油膏。

楼主:
硅胶成本高,而且维修会有麻烦。工厂装配时,人工涂胶时可加强培训,也可机器(成本!成本!成本!)自动涂胶可。在维修时就很难保证,特别是柴油发动机。
装配油膏是什么东西,没用过啊

网友:
晕,看成发动机缸垫了,石棉乳胶垫的变形其实比较大,所以现在密封面很多都采用无垫片密封,直接抹一层硅胶就可以了,或者铣槽用密封圈密封效果也很好

网友:
顺便说一句,这种工况和一般的工况有差别,做密封沟槽楼主要注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