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密封圈的与带防尘盖的轴承应用时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8-11-10):
带密封圈的与带防尘盖的轴承在应用时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密封圈的密封效果更好一些,但是成本相应高一些

网友:
用途不一样!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发上来看看?

网友:
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要看具体的密封盖的结构。

防尘盖,实际工作中一般是指铁的密封盖,与内圈非接触,防止外部灰尘进入轴承内部。

你所说的密封圈是指轴承上带的橡胶类的密封盖吧?

橡胶类的密封盖,有几种结构,常见的有接触式、非接触式两种。

接触式橡胶盖,与内圈接触,摩擦力相对大一些,但密封效果好,防尘并有一定的防水能力。
非接触式橡胶盖,与圈不接触,只能防尘。
当然,还有轴承生产厂家生产轻接触式橡胶盖轴承,具有一定的防水防尘功能,摩擦力、起动力矩相对接触式密封盖小。

另外,关于楼上朋友所说的成本,其实只有进口轴承,橡胶密封盖相对铁的防尘盖价格稍贵,国产轴承好像两种都是一样的价格。

网友(2009-11-26):
这个要看你应用在什么场合了,相对来说,密封圈的价格高,密封性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