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一般镀层多厚----请教

楼主(2008-11-10):
镀铬一般镀层多厚?如果有公差要求,在零件图上怎样标注?是镀前尺寸呢还是镀后尺寸?

网友:
镀铬有许多种,有镀硬铬,有镀装饰铬,装饰铬又分使用场合,

你要先知道你镀的是什么铬,在什么场合使用,在查标准值,

成品图是镀后的尺寸,在车间流转的图纸一般标镀前的尺寸,整体外委的零件,比如活塞杆,标镀后的成品尺寸,但要标明镀层的厚度,镀层硬度,有些还有标基体的硬度,以便检查和事故状态分析责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