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伸出杆表面的镀层材料是什么呀?

楼主(2008-11-10):
请教各位专家上的疑问?

网友:
是铬,然后在精磨!

楼主:
谢谢。下面是我在百度上查的
主要性质和用途
熔点为1 857±20 ℃,沸点为2 672 ℃,密度为7.190 g/cm3(20 ℃)。硬的蓝白色金属。溶于盐酸和硫酸,但因形成保护层而不溶于硝酸、磷酸或高氯酸,在空气中抗氧化。主要用于合金、镀铬和金属陶瓷。
铬是钢灰色有光泽的金属,熔点1857℃,沸点2672℃,20℃时的密度,单晶为7.22克/厘米3,多晶为7.14克/厘米3。有延展性,但含氧、氢、碳和氮等杂质时变得硬而脆。铬的化学性质不活泼,常温下对氧和水汽都是稳定的,铬在高于600℃时开始和氧发生反应,但当表面生成氧化膜以后,反应便缓慢,当加热到1200℃时,氧化膜被破坏,反应重新变快。高温下,铬与氮、碳、硫发生反应。铬在常温下就能和氟作用。铬能溶于盐酸、硫酸和高氯酸,遇硝酸后钝化,不再与酸反应。铬能与镁、钛、钨、锆、钒、镍、钽、钇形成合金。铬及其合金具有强抗腐蚀能力。铬的氧化态为-1、-2、+1、+2、+3、+4、+5、+6。铬的氧化物有氧化亚铬(CrO)、三氧化二铬(Cr2O3)、三氧化铬(CrO3)。三氧化铬是红色针状晶体,高温下分解为三氧化二铬和氧气,是强氧化剂,酒精和它接触后能着火,在染料和皮革工业中有广泛的用途。铬酸盐的通式为MCrO4或MIICrO4(IM为一价金属,IIM为二价金属)。铬酸盐在酸性溶液中存在以下平衡:
CrO是铬酸根离子,在溶液中显黄色。Cr2O是重铬酸根离子,在溶液中显橙红色。此反应的平衡常数K=1×1014,表明在酸性溶液中Cr2O占优势,在碱性溶液中CrO占优势。碱金属的铬酸盐都易溶于水,是强氧化剂,银和铅的铬酸盐不溶于水。铬和铁、铝一样,是一种成矾元素,可形成钾铬矾〔KCr(SO4) 2·12H2O〕,是制高级皮革必需的。铬还容易形成配位化合物,如〔Cr(NH3)〕6Cl3、〔Cr(NH3) 5Cl〕Cl2、〔Cr(NH3)4Cl2〕Cl等。铬及其化合物有毒,可引起鼻膜炎、支气管哮喘和肾病等。
金属铬的制法有:①在电炉中用金属铝还原三氧化二铬。②电解铵铬矾溶液。③最纯的铬采用真空下使二碘化铬或羰基铬热分解方法。钢中加铬、镍或铬、锰组成的不锈钢广泛用于制造化工设备。铬钴合金硬度高用于切削工具。铬的镀层可使外表美观,耐磨和抗腐蚀性能好。铬橙、铬红、铬黄、铬绿都是重要的无机颜料

网友(2008-12-22):
镀的铬,然后精磨

网友:
""镀的铬,然后精磨""

铬的镀层可使外表美观,耐磨和抗腐蚀性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又增加了新知识

网友(2010-01-26):
谢谢,明白了。又涨见识了。

网友:
在镀前进行磨和抛光,镀后一般情况下只抛光不磨

网友:
镀镍 或者镀铬都行吧 好像镀镍成本很高 镍很贵

网友:
我们是镀硬铬,一般磨后镀再磨是为了配缸套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镀硬铬。

网友(2010-04-11):
应该是先磨,再镀硬鉻,再磨是为配缸套

网友:
镀铬最好,然后就是镀镍了

网友:
材料一般45#  镀铬,精磨

网友:
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哦  有见识了很多东西啊
6 W  ?5 a& B1 e& k& `哈哈

网友:
只能镀铬吗??????

网友:
不是说了还可以镀镍么

网友:
表层应该是要有耐磨和腐蚀的,镀上鉻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液压杆镀层的材料很多,主要有镍、铬、工程陶瓷涂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