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胶管总成的吗?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2008-11-10):
近期我们生产的液压胶管总成在使用中平凡出现接头脱落,扣押处漏油的的质量事故。自己在终结后发现很多的问题,想和做这方面的同仁、老师学习一下。

网友:
应该是扣压设备的问题吧,我用了好多胶管,还没有发现此类问题。

楼主:
[localimg=230,230]1[/localimg]
我们用的是企标胶管穗天602系列的。胶管接头如图,楼上用过着种的吗?

楼主:
扣押后的图片!

网友:
扣管机有问题

估计是扣管机的行程开关出问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和接头有很大的关系。不同工厂生产的接头有不同的扣压尺寸。要自己摸索。

楼主:
老兄是做胶管总成的吗?

楼主:
谁能提供液压软管总成相关扣压标准及工艺

网友:
JB-T 8727-2004 液压软管 总成

JB-T 8727-2004 液压软管 总成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

楼主:
学着师傅,是做液压软管总成的吗?认识一下呗!

网友:
呵呵,不是。我是搞液压系统维护的。

网友:
楼主是使用2瓣扣压机还是8瓣扣压机?芯子与外套是螺纹连接还是卡槽连接?

我感觉应检查一下胶管与接头芯子和外套的配合间隙,扣压缩量,接头材料的材质(如达不到35#钢,在扣压时芯子会变形过大容易脱头)等

楼主:
回11#学着

有QQ吗?交个朋友呗?

楼主:
回12#楼

版主先生:我们用的是德国UNIFLEX(8瓣)扣压机。接头芯和外套是螺纹连接。
至于压缩量,我用的是国标交管按新编液压工程手册上A型扣押式软管接头扣押的。
您做胶管总成吗?给点建议呗。

网友:
扣压量不对,请重新核准扣压量

网友:
我只知道用,用于液压站或水循环,有机会学习非常高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情况应是扣压量(缩径量)不足的原因,看搂主的帖图是A型(平面O型圈密封)胶管总成,我以前为国内军工配套过液压附件,现在改行了。

网友(2009-04-26):
1# qiaoyj2008

网友:
17# 我在飞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扣押拔脱,漏油问题主要是1.接头扣押量的选择不对2.外套的第一层牙齿太钝或太尖锐了,致使拔脱,漏油3.胶管的接头,外套选型不对。

网友(2009-07-03):
胶管不可能有问题,不是接头有问题就是扣压机有问题,还有就是操作不当。接头脱落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呀。
我们生产高压胶管,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产品以出口为主,执行美标和德标。
河北省景县华星特种管业有限公司
耿玉成13785881278

网友:
扣压机的扣压时的压力你看了没有,一般根据管径压力不同的,具体的具体分析

网友(2009-11-21):
谢谢啦!有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