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和HRB哪种硬度更大?---请教

楼主(2008-11-10):
我有两种材料
一种是不锈钢,测得的是45.2HRC
一种是镀TiN,测得的是61.1HRB
哪种硬度更大呢?
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
谢谢谢谢

网友:
HRB没听过,是HB布氏硬度吧,当然是上面那个高!

网友:
HRB和HRC是洛氏硬度的两种标度,测量方法不同。
HRB最低是81.7,楼主的61.1HRB基本上没有硬度,是测不到的。
HRC最常用的,不解释了。

网友(2009-10-13):
不知楼主,听明白了,没有,HRC用来打硬钢的硬度,HRB用来打软钢的硬度!

网友:
用HRC测是对的.

网友:
好像是HRB硬度大

网友(2010-02-17):
根据压头的种类和总载荷的大小洛氏硬度常用表示方式有:
    HRA、HRB、HRC
HRA用于测量高硬度材料, 如硬质合金、表淬层和渗碳层。
HRB用于测量低硬度材料, 如有色金属和退火、正火钢等。
HRC用于测量中等硬度材料,如调质钢、淬火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