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式自动车刀具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0):
厂里新进两台液压式自动车做45钢活塞钢!不知刀具方面和仪表车有何区别!自已磨的刀不尽用,磨损太大,因是手机上网不方面发图纸。先谢过了!

网友:
液压车床进给速度受油温的影响,会不会是进给速度太快引起的

楼主:
活塞杆上有个1毫米单边吃进0.4的槽.要求槽边无毛刺.槽刀磨损太快没做几根毛刺就大了.而且不方便装倒角刀

网友:
自动化车床上可以尝试自己制作成型刀具,根据自己的产品结合理论实践能做出理想的刀具的。不过是个比较长的过程。

网友:
第一次听说液压车,长见识了。

网友(2012-07-09):
自动车怎么这么冷清啊

网友:
你把事情说清楚看看,槽刀磨损太快,请问你选择的是什么槽刀。

网友:
仪表车,液压车都是头一回听说

网友:
磨个槽刀带倒角的!刀具材质和刀具角度上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