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床与钻铣床的差别?

楼主(2008-11-10):
请教大家钻床与钻铣床的差别?
我想弄台在家DIY一些小手工````
不知道买什么好``````是钻床加个工作台好
还是钻铣床好`````
在有买什么牌子的好``````
谢谢大家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rrrrrrrrssssssssss钻铣床好

网友:
钻法兰,用立钻,专钻孔。

网友(2009-03-22):
简单说应该是:钻床不能铣,铣床可以钻!~

网友:
简单说应该是:钻床不能铣,铣床可以钻!~
引用 网友A:

飞哥说的精辟,山东鲁南机床的钻铣不错的,你关注一下吧。

网友(2010-04-16):
山东鲁南机床的钻铣不错的

网友:
你的情况买台钻铣床 再买台二手的台钻最好了 钻小孔还是台钻方便。 我目前用的是威达的钻铣床 和鲁南的差不多

网友:
单件生产还是钻铣床比较实用,7楼说的就对。钻小孔的钻床挺便宜的

网友(2010-05-28):
我也对钻铣床感兴趣,DIY......

网友:
钻床尤其是中小型钻床,大多动力头是固定的,只能向一个方向钻孔。钻铣床动力头是可以搬角度的,工作台也是可以纵横移动的。也就是说也可钻斜孔,并可用棒铣刀进行简单的銑削加工。但銑削效率不高。

网友(点评):
六角车老师解释的透切,受教了!

网友:
钻床不能铣,钻铣床可钻可铣,

网友(2010-07-24):
还是别买滕州的床子了,都做烂,有个哥们在里面做设计,告诉我有个费了的床子被另一个厂家买走之后重新粉刷卖出,我厂里也有几台,教训啊 转铣床 干件的时候自动让刀,感觉具有刀具保护功能啊

网友(2013-08-08):
钻铣车一体机,tao宝一艘一大片,或者搜万能机床

网友:
我也正在犹豫,毕竟钻铣价格高,真是很难决择

网友:
威达,鲁南的还可以,滕州的价格占优势

网友:
铣床的结构比钻床复杂

网友:
看你加工哪种活比较多了,如果用不太多铣的话那就没必要上钻铣,节约资金直接找外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