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装配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0):
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在安装设备导向轮的轴承时,轴承需要与轴配合又与轴承座配合(轴承座为不可分式),如何确定轴承装配间隙?
       有的资料只讲与配合要有紧力,与轴承座又要有紧力?那到底如何预留新轴承的装配间隙,
轴承与轴有紧力,还是轴承与轴承座有紧力,还是二者都要有紧力?
        请高手指点指点小弟!!!解解小弟的困惑!!

网友:
看一下《公差与配合》就全明白。
你说的紧力要就是预力或者是过赢。

网友:
既然是导向,受力不大,用间隙配合就行,间隙大小可以查看公差与配合,选用合适配合尺寸。

网友:
导向,受力不大,用过渡配合或少量过盈就行

网友:
与座之间配合没那么严格,我认为轴承座比轴承外圈尺寸最多小3私或者一样就可以,再小就难搞进去了,轴与周成的配合就要根据设计和使用要求查手册吧

网友(2008-12-10):
轴承装配轴向间隙很重要,设计时尺寸链保证、装配时轴向间隙调整都要注意!把轴承压死了就动不了!

网友:
这种基孔制,如果要精确定位就是H7/n6,要有相当的机械力压入才可以,你说的轴承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UC轴承,这种轴承的装配结合你所说的工件并不承受多大的力,H7/m6就足够了,UC轴承的受力条件不是很好的,所以按照推算的话不会比H7/m6这个配合高,如果装起来困难的话,把轴承放在高压锅里蒸下,注意防水就是了,不要用火烤轴承,问题应该不大.应该可以直接打的进去的!

网友:
楼主需要提供使用场合,载负多少,轴承型号这几个必要因素,才能回答你。

网友:
我们用的一般都是过盈0.02。当然是5~50之间的轴承吧,大的或者小的没考虑过,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轴承样本上都是有推荐的,楼主完全可以查样本根据工况条件和轴承类型选定合适的配合公差。一般情况下转动件紧配合(过盈配合),固定件松配合(间隙配合)。

网友(2009-02-18):
轴承与轴承座过渡配合就可以  与轴配合的话你的看具体情况了 查下公差手册

网友(2009-03-26):
一般来说,轴承与轴的配合在0.03~0.05MM间,油加热装配,与轴承座配合在0.05MM以下。保证轴向间隙在0.2MM内,大部份当然得以设备的工艺要求来确定。

网友:
一般都是过盈2道

网友:
1、先看载荷形式,外圈转还是内圈转。原则是外圈转,外圈与座配合紧,内圈转,内圈与轴配合紧。至于多紧?要根据载荷的大小确定,一般根据手册查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26):
这个网站不错,学习中,支持一下

网友(2010-09-19):
导向轮的话,在轴上有没有定位啊,最好上传图片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