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0):
最近用到电机,正在学习,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电机转数是不是固定的几种?如果电机的转数不满足要求,该怎么办?
2、电机转速与哪些参数有关?
3、电机功率如何计算?
4、常用电机有哪些种类?
5、在选用时候,电机是不是可以同时满足交流电压380V和420V的要求?

网友A:
1.电机的转速是根椐工作机械的要求来选用,风机选用4极电机,水循环泵使用2极电机,冷冻机有使用2极电机的,选用其它极数的电机一般都配有减速机
2.电机的转数和电源的频率及电动机的极对数有关
3一般根据负载的使用情况来选择电机的功率
4.根据工作性质和使用环境来选择电机的种类,大多选用通用型的Y,Y2系列电机
5.大多选用标准电压,非标电压主要用在移动设备上.

网友: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的转速分为2极同步转速3000转/分,4极同步转速1500转/分,6极同步转速1000转/分,8极同步转速750转/分等等.
如果电机的转数不满足要求可以通过使用变频器或机械变速器使输出转速符合要求.
电机的转数主要与电源的频率及电动机的极数有关.
电机功率计算可以使用附件中的软件计算.
常用电机主要有防爆电机,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变频电机,伺服电机,力矩电机,滑差调速电机等等.
建议电机只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18.5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机的转速是根椐工作机械的要求来选用,风机选用4极电机,水循环泵使用2极电机,冷冻机有使用2极电机的,选用其它极数的电机一般都配有减速机
2.电机的转数和电源的频率及电动机的极对数有关
3一般根据负载的使用情 ...

标准电压是不是各个国家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