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找正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1-10):
风机中心找正,风机轮毂与短轴连接,短轴另外又与一条长轴连接,长轴再与电机连接。此种中心如何找正?
各位前辈们指点解决问题,或能否提供此类资料?

网友:
在风机和电机的机座下加工基准键槽,安装时配键。

网友:
问问你们公司车工师傅,按你诉说的情形,应该可找正到0.03以内。
也可找一车工工艺学看看,带着问题一定能找到答案。
很多东西都是通的,看你怎么用。

网友:
欢迎 樵薪师傅光临维修板块。

网友:
找个老师傅问问

网友(2009-04-14):
找长轴与电机的同心就可以啊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当是两个联轴器!调整中移动困难的先找!一般是从风机端开始!后找电机!

网友:
从固定不动的开始找啊,我们上班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2009-06-07):
先水平,后左右

网友:
是不是膜片式联轴器的安装,定好两短轴的距离,然后自制一个胎具固定在其中一个短轴上旋转用百分表找中心

网友:
从风机开始-长轴-电机。

网友(2009-07-27):
从固定不动的开始找啊,我们上班都是这样搞的。就行了

网友(2010-04-11):
首找先水平,后从固定不动的开始找。

网友(2010-06-05):
以难以移动的为基准 !!

网友:
激光对中仪.不就好了嘛!!!!!

网友:
找个对中仪,就解决了。

网友:
真长学问呀,学无止境,请教了

网友:
10号和12号说的比较靠谱。方法:拆掉膜片,螺栓直连中间轴和风机联轴器,然后用百分表找正电机联轴器和中间轴法兰。记得要转一圈,基本的操作可参考有关书籍。

网友(2010-08-26):
同轴度找好,不论是几个联接,但你说的哪个东东好像不太明白,啥子长轴又短轴的,你把东西认清楚了没了哦?

网友(2010-10-24):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2019-05-05):
一级一级找,先找风机与长轴的再找长轴与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