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碳铬轴承钢和渗碳轴承钢的用途---请教

楼主(2008-11-10):
高碳铬轴承钢(GCr15)和渗碳轴承钢(G20Cr2NiMo)的用途有何区别?是不是说,在冲击重载的场合用渗碳轴承钢,在无冲击载荷的情况下选用高碳铬轴承钢?谢谢!

网友:
差不多吧,还有个大小问题:中小轴承一般用前者,大型轴承一般用后者。

网友:
高碳的耐磨,但在外力强大时容易断裂,渗碳的内部有韧性,外部耐磨,适合用在汽车水泵轴承领域,这个领域断裂将造成很大的危险,所以宁可弯曲变形,也不能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