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AUTOCAD图纸输出到“线切割”

楼主(2008-11-11):
我想用AUTOCAD2008绘制图形,然后直接输出到线切割机床上,

请问需要什么软件,或者需要如何操作

网友:
CAXA应该可以,也可以在装有这几种软件的电脑上用线切割程序读取

网友:
用CAXA,我现在就在用!需要的话加我QQ 348875626

网友:
看你的线切割机床缓存能读取多少K的文件,一般老一点的YH卡可以读CAD R12以下的.DXF文件.HL卡无所谓.以上是个人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