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2×1.25"的表面粗糙度应该是多少?怎么得出?

楼主(2008-11-11):
我在一个零件图上看到"M12×1.25",没有标注表面粗糙度(图纸的未注表面为毛坯面),那么其表面粗糙度应该是多少?怎么得出?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A:
6.3 应该可以吧,不行就给3.2,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6.3 应该可以吧,不行就给3.2,呵呵!

谢谢回复,有没有标准可查?我们这里一般按3.2

网友:
传动螺纹1.6,其它的6.3 3.2 都可以,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的联结螺纹,我一般都是标12.5。这种普通螺纹都是攻丝制作的,也就是这个粗糙度。

网友:
6.3,3.2都行,看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普通的联结螺纹,我一般都是标12.5。这种普通螺纹都是攻丝制作的,也就是这个粗糙度。

 攻丝制作的螺纹只能达12.5粗糙度?

网友:
若不是高精度螺纹,就是6.3

网友:
对于没有特殊要求的螺纹,是可以不标表面粗糙度的,而且实际中也就是用丝锥攻出来的,加工后也不进行检测。所以你标12.5或6.3是没什么区别的,我一般就是标12.5。

网友(2020-10-27):
|二成发表于 11-14 15:55若不是高精度螺纹,就是6.3
螺纹粗糙度用6.3也太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