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2的钢筋在400℃时多大的剪切力能剪断?---请教

楼主(2008-11-11):
Φ12的钢筋在400℃时多大的剪切力能剪断? 普通碳钢在不同温度时的机械性能?

网友:
这个东西实际来源是轧机轧钢时候用的教多,北科大专门在实验室作了一些针对实验,数据保密,我也不好找,如果用经验公式计算出的变形抗力差别是很远的,建议你选择有代表的相邻钢号代替,找个16Mn的实验数据来参考,找20MnSi估计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