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机床的直线导轨定期添加润滑脂?----请教

楼主(2008-11-11):
今天维修数控龙门加工中心,发现其直线导轨上的滑块都没有牵油管,平时运动润滑就是靠出厂时候内注的润滑脂,现想添加新的润滑脂。6 {( Z" G  _+ ?. }1 z
滑块上有留黄油嘴,是可以直接用润滑脂枪向内注入新的润滑脂,但是如果这样直接注入,旧脂加新脂会不会对滑块寿命有影响? 如果是要先清滑块内的旧润滑脂,应该如何清理呢??(资料上说最好不要自己拆直线导轨的滑块的)

网友:
可以查看线轨样本,有润滑脂型号

网友:
一般而言用黄油润滑是不那么频繁加的,半个月检查一次。如果要加的话,那么建议要用好一点的黄油,不同品牌的黄油不一样的成份,要先旧的黄油撤出后才可以加入新的黄油。不建议拆出直线导轨上的滑块会影响机床精度的!

楼主:
谢谢回疑,但是如果不拆出直线导轨的滑块,如何撤出里面旧的黄油呢?黄油都加在了里面的滚珠上,但是如何在不拆除滑块的情况下清洗掉滚珠上的黄油呢?

网友:
看你的使用速度和频率,一般导轨的保养是按照滑块的行程达到10km时加一次润滑脂,一般也就是锂基润滑脂了。

楼主:
也就是说不用清洗里面原来注满的油脂,直接加注入新的锂基润滑脂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柴油洗掉了

楼主:
如何用柴油洗呢??又不能拆开线轨滑块,珠子又连旧黄油一起被密封在滑块内。

网友:
一般规定是可以不用出去旧的黄油脂的,定期检查并注油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进口高速油脂,半年加一次。我们公司有的机床说明书就这么写的。不用清除原有油脂。

网友(2009-02-04):
导轨上的滑块拆下来是不会影响精度的,导轨的精度主要看导轨而不是滑块,一般的油脂是不建议混用的,例如锂皂基禁止与钠皂基混合,钠皂基禁止与天然皂基混合等,所以若不清楚原来注的什么油,最好拆下来,用煤油清洗干净,然后再装上向里面打油.要注意的是拆下来的时候要轻,小心些,否则钢珠掉下来也不好装,最好是用假轨,买导轨的时候可以要,是白给的~.望上装的时候要注意怎么拆下来就怎么装上,否则方向错了的话,可能几个滑块就不等高了~补油频率也不用太频繁一般三个月到半年看看就行

网友(2009-10-05):
使用同牌号的油脂

网友(2019-09-19):
直接找相同品牌的油脂打入,如果担心可以多打一点,用新的油脂将旧的挤出来,,,

网友:
直接加锂基润滑脂,不需要清除旧的润滑脂。除非滑块坏了,否则不要拆滑块。

网友(2019-10-26):
顶一下! 感谢楼主奉献

网友(2021-12-17):
学习了,我们机床导轨都用的是定点定量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