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CMM的高手们,说一说CMM的缺点吧!-讨论

楼主(2008-11-11):
看到的关于CMM的资料不少,还没有看到说CMM的缺点的地方,还请各路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我的CMM

我们公司是做机械设备的,现在有三台桥式CMM,两台是日本产手动M牌,还有一台意大利的A牌。
   M牌是2001~2003买的,年数较长,CAD界面操作简便容易上手。缺点可能是软件版本较旧,对3D尺寸的测量比较难控制,但总体来说不失为成熟的软件。对于做机械设备来说基本能满足要求。
   A牌2006年买的,100多万。自动机精度高,精度在0.005mm内的规定都是用这个。3D界面,导入模型就能测量3D尺寸。
   进这家公司之前就接触过德国的Ma牌,瑞士的T牌等。进口机器性能都不错,软件较成熟,操作性好,但价格也让人望而却步。
   2007年底,我们部门准备到别的城市开分部时计划买第四台桥式CMM。首先想买国产货,我参与这个考察工作。我们到过三四家厂家去看机,都是在深圳附近的厂家,S牌,Y牌和F牌。
   国产品牌机很注重“逆向工程”,大多通过测量就能自动生成3D模型,有的直接装上激光扫描,比较适合抄数。
   见过一家软件是外包到印度的,可能做软件的对测量不熟,软件还很不成熟。我拿了一件有在圆周上均布的孔的零件要他们计算位置度,那个操作员弄得满头大汗,先用计算器计算位置坐标,才给我算出来。原来这个软件没有关于极坐标的计算方法。
   也有合资公司直接装国外成熟软件的,因为硬件国内价格便宜,所以整机价格比进口低。精度也应该差点。
   今年年初,我们接到美国汽车夹具业务。汽车夹具尺寸较大,传统的桥式当然不能满足要求了。我们联系到美国的F牌便携式CMM测量臂,总重6.5KG,售价7万美金左右。当然精度不是最高的,只有0.05mm,但它测量直径大,达到1.8m,而且不需要工作台可以直接装到工件上,移动也方便。先是租用,如果不是金融危机,这个已经买了。
   之后F公司经常发来邮件,介绍什么激光测量系统,因为没有需要没做太多了解。

   我对CMM的缺点的了解,在对于较小尺寸,小孔径,形状公差和定向公差都有很大误差,一般这些测量我都要求不用CMM。

网友:
不过国内的也在进步

网友:
没有缺点优点,
对于桥式,只有使用适合的范围
对于品牌,够用即可,个人认为一分钱一分货

对客户而言,够用就好了,买了一堆功能不使用,那才是真的浪费,

浪费就是最大的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过,只有CMM肯定是不够用的。
有很多工程师和领导认为CMM是万能的。
100多万买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没法理解。

网友B:
现在影像式和接触式相结合的CMM登时间了历史舞台,哪位兄弟接触过该仪器,请上来谈谈这类仪器的状况,传统接触式CMM在测量小R和大R短圆弧时,给我们的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希望将来的CMM能在此领域有所展获。

网友A:
回楼主
题目起的太吓人,应该起cmm的适用范围

回楼上
影像式和接触式相结合的CMM登时间了历史舞台,基本上是原有接触的,加一个ccd影像摄像头,原来影像的加了一个接触探针的地方,只不过听起来很炫

网友:
这种手段目前那个人认为还不是很成熟,不知国外知名品牌有这种机器没有?目前这种机器的目的是不是要解决测量小圆弧而CMM又不方便取点才出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影像式和接触式相结合的CMM登时间了历史舞台,哪位兄弟接触过该仪器,请上来谈谈这类仪器的状况,传统接触式CMM在测量小R和大R短圆弧时,给我们的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希望将来的CMM能在此领域有所展获。

       这位兄弟说的“CMM在测量小R和大R短圆弧时,给我们的结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是测量再现性低结果不能让人相信吗?
       R200的短圆弧测出来R210,未注尺寸公差为+/-0.5,判定为尺寸不良。加工的认为测量不准确,程式是对的啊!这样的情况也有。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系统误差,从机器上去解决有难度,解决了这个机器得涨价了。要换个思路!
       我试过的方法 :在CMM测量大R短圆弧时,测量结果超差太多,检查CNC程式无误。我就叫CMM操作员换个方法,检测轮廓度,基本都能在0.1以内。这样谁说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主
题目起的太吓人,应该起cmm的适用范围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不能修改了。谢谢

网友:
4、7楼说的很有道理。
说到缺点,自然要有比较。没有标准如何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版主
    我们是用户,这个标准应该说了算吧?

网友:
呵呵呵,那我们也不能说拖拉机还能犁地呢,奥迪连一个可以装农机的液压悬挂都没有,缺点太大了 开个玩笑,大家继续讨论,深入到很多具体操作细节也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CMM已经有了,国外已经有不少地方应用了,只不过翻译过来叫复合式三坐标之类的名字。采用光学、接触、激光等多种传感器进行综合测量的三坐标。这种现在在很多地方都开始有应用了。

网友B:
我只用过瑞T的,还是手动的,不能对LZ说的轮廓度进行评价,所以我们的CMM功能还不是很完备。对大R短圆弧我们无法通过测量系统来进行评价,只能靠工艺来保证。 太片面了,只能说些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瑞T的,还是手动的,不能对LZ说的轮廓度进行评价,所以我们的CMM功能还不是很完备。对大R短圆弧我们无法通过测量系统来进行评价,只能靠工艺来保证。 太片面了,只能说些这个了

没见过不能测量轮廓度的CMM,只要能在工件坐标系中能构造一个圆就可以做到:
1.在工件坐标系中,按照图纸标注的尺寸位置虚拟一个圆。
2.在工件圆弧段取N点。
3.将点与虚拟圆的圆心连成N条直线。
4.直线与圆弧线生成N个交点。
5.计算测量点与交点的距离。
6.最大值X2,就是面的位置度/轮廓度。

如果CNC程式没有问题,检测结果都在0.1内!

网友:
回楼上
15楼说的是“大R短圆弧”,这种三坐标测的是不太好,特别是圆弧两个边如果稍微偏点,整个圆都不知道什么样了

回14楼

国外复合式三坐标我还真没见太多应用的,复合式三坐标最多的就是国内的企业生产销售的,估计是为了省钱吧

复合式无非是原来是三坐标,现在把测头换了,下面接一个ccd,只用表面光测量工件,
改变的不多,就是添加一个ccd镜头,一根数据线,电脑里加一个影像数据处理卡,一个光学软件

或者原来的ccd镜头的加一个探针,基本也只能直测量,处理倾斜要素的工件很麻烦,而且精度调整也麻烦

网友:
多谢钨锰合金不吝赐教! 下次就不会很郁闷了,这个CMM都能完成

网友:
复合式CMM我见过,但是没有机会操作过,CCD镜头和测针都在Z轴上。
测量圆弧时取点通过CMM主动扫描后出来的结果怎样?蔡司CMM可以主动扫描。在昆山的机械展上看到过蔡司CMM扫描汽缸内壁,评价其圆柱度,是螺旋式扫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和带测头的投影仪相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蔡司CMM对于测量大R短圆弧不是很理想,测量结果有点失真

网友:
多谢楼上回复。我还以为蔡斯的能做得比较好呢

网友B: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有人回复啊?难道CMM都是完美的吗?各位在实际操作中就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

网友(2008-12-20):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有人回复啊?难道CMM都是完美的吗?各位在实际操作中就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吗?

弱弱地问楼上的一句:
CMM是否包括接触式(探针式)和非接触式(影象式)?

在测量一些只有0.2mm厚度的软线路板轮廓度时,非接触式的CMM很适合,当然,投影仪(project)也行.

网友:
线上两台ZEISS
       精度足够,可惜测量太慢,适应不了高节拍的要求。。
     缺点对气压要求比较苛刻,工厂气压一波动就是问题。还有每个测量室都得单独配空调,测量室的建造也大费周折。
  所以只得考虑购买更多的在线检具

网友B:
回复24#
CMM叫做坐标测量机,是三维坐标,这样的话可以这样分,还有的就是复合式CMM。14#瑞士丹青兄弟已经给出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24#
CMM叫做坐标测量机,是三维坐标,这样的话可以这样分,还有的就是复合式CMM。14#瑞士丹青兄弟已经给出答案了

似乎非接触(图象)式高度方向的测量精度没有水平方向的精度高?
我接触的一台三丰3d qucik vision 404是这样的, 其他品牌也都是这样的么?

网友B:
不是啊!我用过美国OPG的3维影象仪,Z轴的调整是使用一个自动对焦的工具来完成的,系统通过Z轴的上下调整后,停在最清晰的位置。当然要知道机器的上下调整的距离是多少了,否则会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用过美国OPG的3维影象仪,Z轴的调整是使用一个自动对焦的工具来完成的,系统通过Z轴的上下调整后,停在最清晰的位置。当然要知道机器的上下调整的距离是多少了,否则会撞机

Z 向测量是靠对焦来实现的,似乎Z向测量精度没有水平面方向高。
参考如图指标,

楼主:
楼上说的我们叫“二点五次元”。

网友: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
一精密注塑件,需要测量从某滑道面上内侧点到底面基准的距离。高度公差+/-0.030mm或者+/-0.050mm.
使用图像式三坐标测量,有夹具对零件进行正确的定位定向。
问题在于滑道面由于存在拔模斜角,以及注塑件轮廓不清楚的原因。
使得在对焦取滑道上的点时,不能清晰地判断哪处是我们想要得特征。

大家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B:
29楼斑竹,0.0018你还有意见吗?我晕!你们的产品精度要求那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9楼斑竹,0.0018你还有意见吗?我晕!你们的产品精度要求那么高吗??

 楼上的兄弟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我说的是选取被测的目标点比较困难,因为无论怎么对焦,在监视器上始终无法看清被测边界的清晰轮廓。

目前采用的办法是使用纸片去靠滑道(上图右图所示),利用纸片来分别边界轮廓。不是很科学,但也别无他法。

网友:
现在影像式和接触式相结合的CMM登时间了历史舞台! 已经有成熟的产品在市场上使用了!效果还可以,就是目前产品质量很难说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