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螺母用什么设备能直接焊在方管上呢---请教

楼主(2008-11-11):
焊接螺母用什么设备能直接焊在方管上呢?
方管规格:50mmX25mm壁厚1mm
螺母规格:M6,M8

网友:
楼主啥意思当然用电焊机喊了

网友:
用CO2保护焊

网友:
为什么不是选用气焊那,是变相还是母材太薄了.

网友:
用压焊机吧。焊接螺母有专用设备配套的,问问焊接螺母制造厂吧。

网友(2009-02-04):
用凸焊机(实际是点焊机的一种)来焊,要用专用的凸焊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