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金属最耐磨强度高?---请教

楼主(2008-11-11):
急!!!!!!什么金属最耐磨强度高?
: B5 v( S0 l: i" B 谢谢!!

网友:
算是司太立特吧。

网友:
看得不太明白,强度高的不会非常耐磨,而耐磨性能非常卓越的,强度也不甚高,

楼主:
我想知道冷镦机上的材质是什么的?

网友:
60Mn可以通过处理得到耐磨强度高材料,我想知道你的使用环境是?

楼主:
这个是冷镦机上用的材质

楼主:
望各位大虾帮忙呀

网友:
冷镦机上那一部分?

楼主:
冷镦机上的全部材质   谢谢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意义,没意义

网友:
说一下你的工况,
二楼说的是钴基焊丝,,耐磨性是比较强的,
碳化钨的耐磨性也很强,,
这两种在我们产品上都是氧焊上的,

楼主:
冷墩机上的都用的是什么材质?》
那个大侠知道帮忙指点下

网友(2009-07-17):
通过表面处理可把钢的表层转化成马氏体,可让它耐磨,但啥金韣还需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