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带送出机构---请教

楼主(2008-11-11):
我的这个机构是这样的,用电机齿轮带动两根棒子,然后胶带从中间穿过,最后是用电控制出胶带的长度。就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只要轴一旋转,那胶带上面的胶就粘在棒子上面了(胶棒),用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注:我用纸试过,控制完全在我的理想范围内。

网友:
手动的是在背面加个齿.你也可以照做吗,胶带要是双面的话你就要来一点改动了,发个照片上来让大家悄悄

网友:
建议1将胶带用牵引装置牵引着,用胶棍控制送料长度.2 在胶辊上涂脱胶剂,但会影响胶带的粘度.

楼主:
胶带的长度我已经用电路部分控制了。另外那个脱胶剂会不会影响胶带的质量,客户对这个要求很严。

网友(2009-04-29):
同胶接触的一根棒用铁弗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