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T 11337-2004 平面度误差检测 measurement of departures from flatness

楼主(2008-11-11):
平面度误差检测

网友(2008-12-21):
引用 楼主:
平面度误差检测

谢谢版主的资料, 我没有见过大型平板类零件平面度的检测.
请教一个关于测量前被测零件底面调平的问题,我在楼主的资料里面没见到相关介绍.

下面图片这是"Geometric_Dimensioning_and_Tolerancing_for_Mechanical_Design.pdf"中P71平面度测量方法介绍.

我的问题是在测量被测量表面之前,怎样判断工件下底面已经和工作台平行了?
随意在工件下底面取几点量其高度?

楼主:
平面度是形状误差,和基准没有关系。楼主图示的方法是测量平面度的一种方法,通过高度的变化来测量,前提是支撑面(就是你说的工件下底面)和理想被测面是平行的,而且支撑面本身的平面度要好于被测面。要好多少,我不知道了。

我的问题是在测量被测量表面之前,怎样判断工件下底面已经和工作台平行了?
用三个等高钉支撑(不在同一直线上),那么下底面就和工作台平行了。这个方法比直接把底面放在平台上要好。

随意在工件下底面取几点量其高度?
同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面度是形状误差,和基准没有关系。楼主图示的方法是测量平面度的一种方法,通过高度的变化来测量,前提是支撑面(就是你说的工件下底面)和理想被测面是平行的,而且支撑面本身的平面度要好于被测面。要好多少,我 ...

看来这种方法应用的前提是底面得较平整,
谢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面度是形状误差,和基准没有关系。楼主图示的方法是测量平面度的一种方法,通过高度的变化来测量,前提是支撑面(就是你说的工件下底面)和理想被测面是平行的,而且支撑面本身的平面度要好于被测面。要好多少,我 ...

谢谢楼主的资料
不过看附件里的5.4.2也有上图的测量方法
调平的确与工件下表面无关,但支撑应是可调的,
只要被测表面任意三远点调成示值相等,即可看成一与平板平行的基准平面
至于工件下表面的平面度应该对被测面无影响

网友:
我们测量平板用合像水平仪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
不过看附件里的5.4.2也有上图的测量方法
调平的确与工件下表面无关,但支撑应是可调的,
只要被测表面任意三远点调成示值相等,即可看成一与平板平行的基准平面
至于工件下表面的平面度应该 ...

谢谢。很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同意你的说法。

实践出真知,
仅评教科书怎么也想不出来如何才合理,呵呵
大家多讨论交流

网友(2009-03-10):
请教机械神话这个标准有没有英文的呀

百度找不到呀

网友:
如果仅仅是测平面度的话,可以将表座置于待测的平面之上,用量规测量就可以的!!当然表座放在平面的中间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