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除075号报警---请教

楼主(2008-11-11):
请问专家:我单位有一 台立式加工中心,在用存储卡传输的过程中出现075号(企图存储一个被保护程序号)报警,消除报警后,MDI模式下输入程序以及内存程序均不能自动运行,请问谁能告诉我怎样恢复机床的正常运行?谢谢!

网友:
是怎么消除报警的?
程序被锁保护了吧
是不是操作面板上的那个钥匙没有扭对位置
在用存储卡 把里面的参数和程序等覆盖一下吧,如果有备份的话
应该是有的 没有可以向厂家索取

网友:
有什么驱动器 变频器 PLC  pcu 等 要修可以找我!QQ84049168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关机后报警自动解除的,程序锁的位置是正确的,没有被锁住。
您是说把系统的参数重新覆盖吗?是的话,我准备重新向厂家索取。

别的朋友有什么好办法?谢谢!

楼主(2008-12-27):
在内孔直径为49.2,刀具直径为48,切出宽2.5,槽深直径52.2的槽如何选择刀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