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涡轮-减速器连接起来使用是为什么---请教

楼主(2008-11-11):
电机-涡轮-减速器连接起来使用是为什么,电机4KW,连接一个涡轮,涡轮再连接一个减速器,由减速器带动链轮把重物提升,涡轮减速增钮,减速器也是减速增钮,同样的功能,为什么要叠加一起使用那?而且,涡轮的传动功率并不高啊.为什么要在传动系统内加一涡轮哪?

网友:
蜗轮减速机可以自锁呀

网友:
关键是提升重物。其次是单一减速机的速比可能偏小,提升速度过快的原因吧?如去掉蜗轮减速部分,提升一旦停止,重物不能制动,会自动下溜。当然也可不用效率较低的蜗轮部分而用其他锁紧机构实行制动,如电磁抱闸等。但必须另选减速机,使提升速度适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提升角度是42度的斜坡,有链轮链条提升,被提升的小车有个棘爪和斜坡上一百多个棘齿啮合防止倒退,但我们的设备有要求双保险,那它就是一个锁紧机构和减速机构了.我想可能还有一个作用,小车到提升点的速度是0.68M/S,而提升完成速度是3M/S,涡轮传动是不是比较好控制一点那?小车刚提升时链条的传动速度控制到0.7M/S,在提升过程中逐渐加速,到提升完成时链条的传动速度是3M/S.电器控制电路中没有PLC,只有一个电机软启动,涡轮减速机也没有见到换档装置,就是一个普通的涡轮减速机,难道说一个涡轮减速器就能起到随意控制它的输出转速(在何时转速是多少?)?我只知道涡轮可以无限调速,(1)但不知他靠什么控制他的输出转速?如果涡轮老化后传动效率变差,小车就很难保证能完成下面的动作了,(2)涡轮的使用时间与传动效率的曲线图什么的?有那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了2楼的一句话我又查了一下机械设计手册,又找了一点资料但不知是不是,起到保护电动机,柔性连接的作用: 液力偶合器的工作原理
以液体为工作介质的一种非刚性联轴器,又称液力联轴器。液力偶合器的泵轮和涡轮组成一个可使液体循环流动的密闭工作腔,泵轮装在输入轴上,涡轮装在输出轴上。动力机(内燃机、电动机等)带动输入轴旋转时,液体被离心式泵轮甩出。这种高速液体进入涡轮后即推动涡轮旋转,将从泵轮获得的能量传递给输出轴。最后液体返回泵轮,形成周而复始的流动。液力偶合器靠液体与泵轮、涡轮的叶片相互作用产生动量矩的变化来传递扭矩。它的输出扭矩等於输入扭矩减去摩擦力矩,所以它的输出扭矩恒小於输入扭矩。液力偶合器输入轴与输出轴间靠液体联系,工作构件间不存在刚性联接。液力偶合器的特点是:能消除冲击和振动;输出转速低於输入转速,两轴的转速差随载荷的增大而增加;过载保护性能和起动性能好,载荷过大而停转时输入轴仍可转动,不致造成动力机的损坏;当载荷减小时,输出轴转速增加直到接近於输入轴的转速,使传递扭矩趋於零。液力偶合器的传动效率等於输出轴转速与输入轴转速之比。一般液力偶合器正常工况的转速比在0.95以上时可获得较高的效率。液力偶合器的特性因工作腔与泵轮、涡轮的形状不同而有差异。它一般靠壳体自然散热,不需要外部冷却.

网友:
蜗轮减速机可以自锁,传动比大,结构简单,成本低,可适应较多环境。

网友:
蜗轮减速机和液力联轴器是两码事,从外表应能分辨得出来。液力联轴器是比较先进的联轴器,它能提高传动效率但不能改变传动比,也不具自锁功能。

网友:
此蜗轮非彼涡轮:

楼主:
现在一切好象清楚了,应该是液力联轴器而非蜗轮减速机,这样的话电机也不是普通电机了,是饲服电机了

楼主(2008-12-17):
修正: 电机是普通电机。

网友:
涡轮的速比大,减速机大很多,一般减速比要求很高的话就会用到,另外就是自锁,也是其一

网友:
比减速机大很多,刚少打了一个字

网友:
晕哪,电机、液力偶合器(限矩型、调速型)、减速器连起来使用很常见的,一般电机使用单速电机。

网友:
网上找到的

液力偶合器的工作原理
以液体为工作介质的一种非刚性联轴器,又称液力联轴器。液力耦合器(简图 )的泵轮和涡轮组成一个可使液体循环流动的密闭工作腔,泵轮装在输入轴上,涡轮装在输出轴上。动力机(内燃机、电动机等)带动输入轴旋转时,液体被离心式泵轮甩出。这种高速液体进入涡轮后即推动涡轮旋转,将从泵轮获得的能量传递给输出轴。最后液体返回泵轮,形成周而复始的流动。液力耦合器靠液体与泵轮、涡轮的叶片相互作用产生动量矩的变化来传递扭矩。它的输出扭矩等於输入扭矩减去摩擦力矩,所以它的输出扭矩恒小於输入扭矩。液力耦合器输入轴与输出轴间靠液体联系,工作构件间不存在刚性联接。液力耦合器的特点是:能消除冲击和振动;输出转速低於输入转速,两轴的转速差随载荷的增大而增加;过载保护性能和起动性能好,载荷过大而停转时输入轴仍可转动,不致造成动力机的损坏;当载荷减小时,输出轴转速增加直到接近於输入轴的转速,使传递扭矩趋於零。液力耦合器的传动效率等於输出轴转速与输入轴转速之比。一般液力耦合器正常工况的转速比在0.95以上时可获得较高的效率。液力耦合器的特性因工作腔与泵轮、涡轮的形状不同而有差异。它一般靠壳体自然散热,不需要外部冷却的供油系统。如将液力耦合器的油放空,耦合器就处於脱开状态,能起离合器的作用。

网友:
旁观学习中 。液力耦合器的性能在特定的环境比电气开关的软启动性能好些

楼主:
特定的环境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