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中梭阀作用

楼主(2008-11-11):
哪位大师能告诉我,附件原理图中梭阀的作用,谢谢!

网友A:
对不起,图形打不开,可能是版本低了。一般梭阀都是用以压力选择的,始终与高压通。

网友:
我也打不开,楼主可剪切为图片直接传上

网友:
图形是这样的!

图形是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是平衡油缸两侧压力,作为平衡阀用

网友:
图中为【定差减压型电液比例方向流量阀(梭阀取压)】
原理为:在电液比例方向节流阀的进油路上串联一个定差减压阀,对节流口压降进行补偿,使方向阀阀口压降恒定,从而使流量只取决与发口开度。
梭阀用来选择其中进入工作状态的一路(梭阀取压),再将它引到定差减压阀的弹簧腔,减压阀的另一端作用着电液比例方向节流阀的进口压力。

网友:
图中的油缸对速度要求肯定是比较高的。这个结构使得电液比例方向节流阀的流量与负载无关,只取决于阀口的开度。
所谓的“压力反馈”或“压力补偿”原理就是:在阀的负载压力变化时,阀的流量没有变化。

网友:
检测负载压力。实际上就是负载敏感阀,只不过大部分负载阀在内部通过油道直接获得。

网友B:
梭阀用来检测油缸哪一腔通压力油的,以便补偿比例阀的压力损失。

网友(2010-03-26):
关注一下这方面的。

网友:
高手啊,象这么复杂的还真没见过

网友:
压力补偿器,伺服或比例阀回油有要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负载敏感阀并非压力补偿阀,这两个专用属于是有特制的,压力补偿是为了是节流口两端的压力保持为恒定,负载敏感阀多是用定差溢流阀根据负载来调定系统的压力来实现节能。

网友:
同意少将“学着”的观点,这种形式我在《电液比例控制系统分析与设计》一书中看到过。通过二通进口压力补偿器实现比例方向阀流量控制,但出现负向载荷时,会有问题:有杆腔压力大于无杆腔压力,梭阀取出有杆腔压力引到压力补偿器的弹簧腔,压力补偿器控制的压差与实际需要控制的压差不一致

不会贴图、添加链接,只能如此说了

网友:
就相当于两个单向阀。。。。

网友:
保证比例进出口的压差恒定,使流量稳定

网友:
整个组成是个压力补偿器!

网友(2010-09-04):
谢谢学习一下我对梭阀刚接触到

网友:
学着已经讲得很到位了。

网友:
观望中,希望高手进来解答,呵呵

网友(2010-10-17):
我想找个关于梭阀的原理图 谁有? 谢谢

网友:
7楼正解,学习了!高人真多啊!

网友:
系統可能需要有不同的壓力,梭閥用來是選擇輸入壓力的。

网友:
没看懂呀,梭阀的作用哦。。。

网友(2012-02-15):
7楼 高手啊,高手啊,高手

网友:
这就是一套普通的梭阀应用图纸呀!

网友:
保证液压油缸的两端压力动平衡!
也可以作为在动态下的流量控制(接负载敏感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梭阀用来检测油缸哪一腔通压力油的,以便补偿比例阀的压力损失。

压力油管(供给)

网友:
就是逻辑or的作用,具体的看设计手册

网友:
和减压阀一起的,是压力补偿器,应该是一个整体的叠加阀

网友D(2012-08-07):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图形打不开,可能是版本低了。一般梭阀都是用以压力选择的,始终与高压通。

我可以理解为你说的”高压侧“是指俩侧油路那边高通那边这样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理解为你说的”高压侧“是指俩侧油路那边高通那边这样子吗?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边高,通那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边高,通那边。

哦了,那这个梭阀的内部滑块是弹簧力还是没有弹簧力自由运动,靠高压油推动?

网友:
学习了 高手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哦了,那这个梭阀的内部滑块是弹簧力还是没有弹簧力自由运动,靠高压油推动?

没有弹簧,靠油压推动。

网友:
做压力补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弹簧,靠油压推动。

一直不是很确定,谢谢。

网友(2012-11-17):
两边通压力油选择大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