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时丝锥打转怎么办?---请教

楼主(2008-11-11):
机攻M12和M16的牙时(孔径14.2--14.3)才攻进几个牙丝锥就会在尾座夹头里打转怎么办

网友:
孔钻小了吧

网友:
把丝锥尾部焊个点,卡住。只能试试,未必是好办法。

网友A:
丝锥磨损了(选型不合理,或质量太差);
孔径不合理;
零件的强度太高。

网友:
攻牙的时候要加点油

网友:
阻击大侠的回答真实干净利落啊!!很权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锥磨损了(选型不合理,或质量太差);
孔径不合理;
零件的强度太高。

非常全面了!

网友:
丝锥磨损了(选型不合理,或质量太差);
孔径不合理;
零件的强度太高
都有可能,试一试

网友:
上面大家都说了原因,如果都不是的话,你的丝锥用哪种夹头的呀????夹紧力不可调???

楼主:
我这儿没有专用的攻丝夹具,就用钻夹头,已调很紧了。工件材料是3Cr2W8V,加过油,也试过皂化油,开始几个很顺利,后面就攻不进了,可能和磨损有关,但我不知道一把新丝锥怎么只攻这么几个呢?今天我想了个办法,在丝锥柄靠近牙的地方蘑成四方形,机攻时柄的大部分用夹头夹住,再用扳手扳住四方部分,连攻二十多个,挺好用的,可后来扳手磨损了(我们没有活动扳手,就用稍大点的呆扳手再垫块薄钢板)又不行了。我想请教一下,一般一把高速钢的丝锥攻几个3Cr2W8V工件再换新丝锥比较合理?

网友:
你可以考虑把钻夹头前段滚花的一部份车掉,做个卡箍,卡箍上钻三个孔,丝锥安装好后,在孔处用止副螺丝锁紧就可以了,很好用的。我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材料硬度是多少?组织是否均匀?

网友:
这是钳工常出现的问题,第一如果排除底孔的大小没问题,就是因为机工丝锥的把太滑,钻夹夹不住它,换句话说就是阻力比起攻丝的阻力来小了,所以批滑,这一般是新丝锥,通常的办法是弄点阻力,上边老师说的焊点也未尝不可,也可以磨几条棱,也可以弄几个点,也可以反复打转后反复夹紧钻夹,这样几次后,一般打滑就差多了,可以想想其它的办法,内容就是想办法增加阻力,或者减小攻丝的阻力.也可以双管其下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儿没有专用的攻丝夹具,就用钻夹头,已调很紧了。工件材料是3Cr2W8V,加过油,也试过皂化油,开始几个很顺利,后面就攻不进了,可能和磨损有关,但我不知道一把新丝锥怎么只攻这么几个呢?今天我想了个办法,在丝 ...

这还跟你买什么样的丝锥有很大关系,国产的进口的使用寿命就差的多了。

网友:
我说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用粗砂纸顺着轴向打磨一下下,把原先比较光滑的或者是有回转纹路的尽量去掉直到出现很多竖线痕,这样就可以加大与钻夹头的摩擦力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办法很简单,就是提高转速试了试,结果挺顺的。

网友(2009-04-04):
感觉前面大家的回答都挺尴尬的啊都知道来增大阻力,就没想过来减小切削力。。

网友:
丝锥磨损了(选型不合理,或质量太差);
孔径不合理;
零件的强度太高。
也可能没有夹紧

网友:
专用螺纹机床测试下!哈哈。

网友:
控制好底孔直径。用磨钝的丝锥自制“头头锥”,“1.5锥”——如果你不记效率,只记成本的话。

网友(2009-07-14):
底孔偏小?丝维不利?材料过硬?有无加油?夹头好不好?

网友(2009-08-30):
还是买一个好的攻丝夹头吧

网友:
买个攻丝刀柄也没多少钱,用钻夹头夹那么大的丝锥不打转才怪

网友(2010-11-05):
扳手怎么固定呀,不会甩出来吗

网友:
你夹丝攻的夹头不行! 车个个转接头. 柄按你的夹头的最大夹持孔径车.中间钻孔 侧面用一个螺丝顶住.最好在丝锥上也磨的平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