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机械手轴向水平,需要什么型号的伺服电动机驱动---请教

楼主(2008-11-11):
我设计的机械手轴向水平,负载50kg,实际使用中只需将其旋转90度。请问需要什么型号的伺服电动机驱动?形式上似该图,谢谢!

楼主:
如果用气压驱动该选用什么型号呢?哪种成本更低?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负载50kg,应该是夹持力。而电机选型需要参数是:扭矩和速度,机械手驱动要和减速机配套,电机一定选用交流伺服电动机,控制方式为位置和力矩模式。

楼主:
那气压马达如何?

网友:
我们的焊接机械手就是气动的,你的机械手看上去是平行与径向在轴向位置旋转+-45度,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这样的气动装置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
夹爪能够夹持的分量应该和夹爪爪面形状和被夹持物件的性能有关系吧。
楼主的图片显示了这个机械手的夹爪爪面是平面,工艺上似乎还应该淬火,那末被夹持的东西是哪一种情况?
“机械手轴向水平”,是否是指夹爪爪面与地面垂直?
“实际使用中只需将其旋转90度”,绕那一根坐标轴旋转?